飞思卡尔K22系列有类似STM32的外设驱动库吗?(已解决)

楼主(2014-08-29):
飞思卡尔K22系列有类似STM32的外设驱动库吗?在官网溜达了很久也没找到。望知道的大神介绍下
附上下载地址。有需要的童鞋赶快下载吧。
KINETIS_SDK: (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

网友A:
有SDK库,而且使用KDS的话可以使用PE调用SDK库生成代码,不过支持的芯片型号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DK库,而且使用KDS的话可以使用PE调用SDK库生成代码,不过支持的芯片型号有限 ...

那这样一下子不习惯啊。。不过在样片的动力下,还是可以接受的。希望飞思卡尔也出外设驱动库。ST,TI的M4都有驱动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一下子不习惯啊。。不过在样片的动力下,还是可以接受的。希望飞思卡尔也出外设驱动库。ST,TI的M4 ...

SDK就是外设库,可以支持KDS,MDK以及I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K就是外设库,可以支持KDS,MDK以及IAR

这个SDK 全拼是什么,哪里下

网友C:
楼主,你K22的芯片全称是什么?我们的SDK现在已经支持K22 120M的芯片了,
你可以到官网下载:KINETIS_SDK: 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K22的芯片全称是什么?我们的SDK现在已经支持K22 120M的芯片了,
你可以到官网下载:KINETIS_SDK:  ...

MK22FN1M0VLH12,好像也找不到数据手册,貌似数据手册里面没有1M RAM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DK 全拼是什么,哪里下

应该是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SDK 全拼是什么,哪里下

可能是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网友A:
SDK驱动目录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K驱动目录图片

好的,已经下载了。谢谢解答。哈

网友D:
这个,必须有啊
楼主还可以用PE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必须有啊
楼主还可以用PE

PE是啥?代码生成器?

网友:
请问sdk支持ke02系列的芯片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PE是啥?代码生成器?

PE有2个功能
一个是生成配置外设、以及初始化外设的函数
另外一个就是生成使用外设的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K驱动目录图片

是不是这个东西? Freescale_KSDK_1.0.0.exe
安装显示:咋解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E有2个功能
一个是生成配置外设、以及初始化外设的函数
另外一个就是生成使用外设的函数 ...

PE能在iar环境下使用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个东西? Freescale_KSDK_1.0.0.exe
安装显示:咋解决啊?

到这边下载JAVA
https://www.java.com/zh_CN/download/manual.jsp

网友:
引用 网友E:
PE能在iar环境下使用码?

我没用过IAR,不过应该是这样的
PE生成的工程文件,可以导入IAR的。
和CW下使用是一样的,只是没那么方便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K22的芯片全称是什么?我们的SDK现在已经支持K22 120M的芯片了,
你可以到官网下载:KINETIS_SDK:  ...

这个真给力啊!老早就盼了,飞思卡尔好样的!

网友:
各种RTOS都保护了,真好!这下开发者有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K22的芯片全称是什么?我们的SDK现在已经支持K22 120M的芯片了,
你可以到官网下载:KINETIS_SDK:  ...

请问sdk支持mke02z64vqh2/4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问sdk支持mke02z64vqh2/4吗?

现在还不支持呢,
SDK现在支持的芯片就只有几款新的。
KL,KE都莫有
不过,KE02我们是有专门的驱动库的,你去FRDM-KE02,KE04的官方页面下载。
可以从:www.freescale.com/freedom这个里面去找相应的板子,然后再找相关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给力啊!老早就盼了,飞思卡尔好样的!

恩,新的芯片以后会优先有SDK,老的产品就是靠之前的代码驱动库,sample cod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不支持呢,
SDK现在支持的芯片就只有几款新的。
KL,KE都莫有

谢谢解答,现在在用最小系统调试,和板子对应的资料已经下载。

网友G:
今天收到板子,尝试玩一下

网友:
有SDK,入门就会相对容易一些。
另外,感觉还是不用SDK的更有意义

网友:
自从用了ST的库,整个人都变得懒了。把风气都带坏了

网友:
官网应该有吧   可以去里面逛逛

网友:
有sdk也可以了   至少学起来会快一点

网友:
sdk还是不叫方便些,就跟arduino也很风靡啊

网友:
有库的话开发更容易了啊

网友H:
库还是开发的没有ST的友好,ST的就是空间大点,其余用着真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库还是开发的没有ST的友好,ST的就是空间大点,其余用着真是方便

是啊。ST的库做得比较完善

网友A:
不过从目前来说SDK还不完善,还没有第三方库来得受欢迎
SDK的层次化的目录格式,看起来很规整规范,但是实际使用起来不方便,每个模块调用的相关头文件子文件不在一个子目录下,定位源程序折腾得很
目录结构过于复杂,新建工程要包含这一大堆头文件人都点疯了
我下载过的库主要是超核和LPLD
LPLD是IAR的,也是一堆子子目录,烦
还是习惯超核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过从目前来说SDK还不完善,还没有第三方库来得受欢迎
SDK的层次化的目录格式,看起来很规整规范,但是实 ...

请问超核和LPLD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超核和LPLD是什么?

超核是一个工作室吧,淘宝上有卖K60的板子,你可以收一下,还有个论坛
拉普兰德也是一个工作室,淘宝也有店,还出了本K60自学笔记的书
附上最新的超核库和LPLD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核是一个工作室吧,淘宝上有卖K60的板子,你可以收一下,还有个论坛
拉普兰德也是一个工作室,淘宝也有 ...

原来如此,感谢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收到板子,尝试玩一下

恭喜恭喜,已经拿到板子了,速度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