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直流电源负载调整率特别差什么原因呢?谢谢各位!

楼主(2014-08-29):
我用调压器+隔离变压器+整流桥+滤波做了一个大功率直流电源(我没有稳压,应为我的电压需求允许一定的波动),我带了一个60W的直流负载,输入20V的电压,但是实际测量输入电压,也就是电容两端的电压为12V,流过负载的电流为5A,不带负载时测量电容两端的电压为20V,一带上负载输出电压就被拉低,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各位!

网友A:
非常正常,加大滤波电容可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正常,加大滤波电容可改善。

改善不了啊!加了两个4700uf的电容,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本来就是不稳压的,由于有内损,电流越大损耗越大,输出越低。不该问这种问题,这个不是个问题,是自 ...

说的有道理啊!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本来就是不稳压的,由于有内损,电流越大损耗越大,输出越低。不该问这种问题,这个不是个问题,是自 ...

变压器带载后电压确实会掉,但是楼主这个电压掉了8V,就不正常了。
你测一下变压器的副边直流电阻,其实很小的。
楼主的这个现象我估计跟滤波电容有关系,其实用示波器看一下就知道,一旦带载,输出就不是稳恒直流了,如果加大滤波电容则会缓解这种情况,但是无法消除。

网友:
世上没有免费午餐。

要带一个20V,60W的直流负载,交流输入亦要最小20Vr.m.s.,通常要21~22V,因为整流管有损耗。无载时电容两端有30V就差不多了。

网友C:
要稳压,必须要加稳压电路。 整流桥压降是会随电流增大而增大的。 变压器铜损,线路损耗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稳压,必须要加稳压电路。 整流桥压降是会随电流增大而增大的。 变压器铜损,线路损耗等等。 ...

嗯,我忽略了太多的东西,整流桥压降,变压器铜损,线路损耗,带上大负载,电流一大就是麻烦,平时忽略的东西都会引起严重问题。谢谢您的回帖!

网友:
变压器用小了

网友:
你变压器不用的时候就给他加一点很轻的负载,就不会感觉这么明显了

网友:
看楼主貌似还是很懂得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