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图片中全向摇杆机械结构的名字叫什么?

楼主(2014-08-29):
市面上现有的机械寿命有没超过100万次的,请推荐下

网友:
这个好像是叫“万向轴“,

网友:
这种应该是霍尔的

网友:
楼主要自己DIY控制器??

网友:
轴承加光栅

便宜点的就加导电塑料电位器

网友:
不太清楚

看看这个像不像   :

p+g操纵杆JC3000

网友:
这个不像是霍尔,有点像用陀罗仪的

网友:
这个可以用在四轴上

网友:
貌似是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
是一个想游戏机手柄的结构,可以任意方向推动。
下面的芯片是MLEXIS 的3D 磁场感应芯片,叫做90336,手柄下面是个磁铁。 任意位置时芯片输出唯一的XY 的值(两路输出)。
是类似于这个的  。p+g操纵杆JC3000

电路,磁路部分很简单,关键是这个机械结构,好像和万向节之类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想搞个可靠些的这种手柄,寿命100万次以上

网友:
飞机的俯仰翻滚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