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2303芯片转出来的是232电平还是TTL电平?怎么只有0-5V

楼主(2014-08-29):
手上有两根USB转串口线,看到有很多芯片可以直接转出TTL电平,不需要232芯片了,就想测量一下。
1.力特的,输出波形为-8V~+8V,符合RS232的<-3V >3V标准
2.HL2303的,输出波形为0~5V,不符合RS232<-3V >3V的标准,但是他的电平逻辑是232的,即5V表示0,而0V表示1。
电压范围又适合TTL的,不知道加一个反向器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于STC下载了.

网友A:
2303直接输出当然是ttl了
力特输出当然是232了

2303不用加反相器就可以下载

网友B:
应该不行吧,HL2303电平没测过,按楼主测得0~5V,但是不管是什么电平,HL2303驱动判别是以5V表示0,0V表示1,你加反相器,那不是烧录数据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3直接输出当然是ttl了
力特输出当然是232了

不加反相器,TTL的0V才是表示逻辑0,5V才是表示逻辑1,跟RS232逻辑表示是反的,我直接用来下载STC单片机不行,经过MAX232后就可以了。
所以感觉他是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行吧,HL2303电平没测过,按楼主测得0~5V,但是不管是什么电平,HL2303驱动判别是以5V表示0,0V表示1 ...

没看懂你后面的意思。
TTL的0V才是表示逻辑0,5V才是表示逻辑1,跟RS232逻辑表示是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你后面的意思。
TTL的0V才是表示逻辑0,5V才是表示逻辑1,跟RS232逻辑表示是反的

HL2303没用过,我是按你的描述说加反相器去下载STC是不行的。其实USB转TTL电平的可以直接下载用了。如果你板子上有232电平的芯片,那么你就只能用USB转232电平的芯片(比如MAX232 要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L2303没用过,我是按你的描述说加反相器去下载STC是不行的。其实USB转TTL电平的可以直接下载用了。如果 ...

是的,USB转TTL是肯定可以用于下载的,现在是想讨论一下HL2303这种到底算不算TTL电平,我现在觉得是个山寨转换线,随便写了个HL2303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USB转TTL是肯定可以用于下载的,现在是想讨论一下HL2303这种到底算不算TTL电平,我现在觉得是个山 ...

可能是你遇到劣质产品了,HL2303应该是TTL电平,像PL2303一样。楼主还重新采购吧,网上USB转TTL的数据线多的是,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