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经验分享】从零开始KL25Z之旅

楼主(2014-08-29):
之前从来没玩过FSL的芯片,刚好电脑重装了系统,恰好搞到了块KL25Z板子,又要开始折腾了,顺便把过程做个记录,方便将来重装系统用到,没办法现在记性越来越差了。

以下是我的工作环境

安装Keil 5.0

下载最新的Keil 5.0,双击运行安装程序,基本上一路飞奔按Next就可以了。

在这里指定安装的路径,没什么特别的要求,直接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用户信息,任意输入,我这里用的是test

开始安装

中间会弹出个Dos窗口,提示安装Unlink driver , 选择不安装,然后出现下面的窗口

去除上面窗口的 show release notes前面的勾,按Finish开始安装包

按上面窗口的OK,可以看到下面的包安装清单,其中绿色的表示已安装,灰色表示未安装,双击这个条目安装它。
ARM-CMSIS
Keil ARMCotex DFP
Keil MDK Middleware
以上三个包是必须安装的,其余包可选,由于我手上刚好有NXP LPC800 和 STM32F0,所以顺手就一起安装了。

安装驱动
可通过http://www.keil.com/ 链接下载FSL驱动包, 需要下载Freescale Kinetis OSJTAG Drivers V1.20, 基本上按默认值安装,一路回车就可以了。

下载到电脑后,点击图标开始安装

其间会在的窗口指定Keil的安装目录,如果你的安装目录不是C:\Keil,则更改为具体的安装目录安装完成时,记得勾选 Launch driver

会打开新的窗口安装PE公司的驱动包

指定安装位置后,会弹出信认确认窗,当然是勾选始终信认来自 PE…….

一路狂奔,到此按Close完成驱动安装

构建工作目录
到FSL官网下载当前最新的例程。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bit/software/KL25_SC.exe

这个库是个可执行压缩包,在D盘创建工作目录D:\FSL, 将这个包直接解压到工作目录。

删除一些无用的目录和文件,稍加整理,现在看起来文件结构如下:

D:\FSL\.
├─build
│  └─keil
│      ├─low_power_demo
│      ├─low_power_dma_uart_demo
│      ├─LQRUG_bme_ex1
│      ├─LQRUG_bme_ex2
│      ├─platinum
│      ├─twr-kl25Demo
│      └─twr_spi_demo
└─src
    ├─common
    ├─cpu
    │  └─headers
    │      └─CMSIS
    │          ├─MKL04Z4
    │          │  ├─Include
    │          │  └─Source
    │          │      └─Templates
    │          │          ├─arm
    │          │          ├─gcc
    │          │          └─iar
    │          ├─MKL05Z4
    │          │  ├─Include
    │          │  └─Source
    │          │      └─Templates
    │          │          ├─arm
    │          │          ├─gcc
    │          │          └─iar
    │          ├─MKL14Z4
    │          │  ├─Include
    │          │  └─Source
    │          │      └─Templates
    │          │          ├─arm
    │          │          ├─gcc
    │          │          └─iar
    │          ├─MKL15Z4
    │          │  ├─Include
    │          │  └─Source
    │          │      └─Templates
    │          │          ├─arm
    │          │          ├─gcc
    │          │          └─iar
    │          ├─MKL24Z4
    │          │  ├─Include
    │          │  └─Source
    │          │      └─Templates
    │          │          ├─arm
    │          │          ├─gcc
    │          │          └─iar
    │          └─MKL25Z4
    │              ├─Include
    │              └─Source
    │                  └─Templates
    │                      ├─arm
    │                      ├─gcc
    │                      └─iar
    ├─drivers
    │  ├─adc16
    │  ├─cmp
    │  ├─i2c
    │  ├─llwu
    │  ├─lptmr
    │  ├─mcg
    │  ├─pmc
    │  ├─rcm
    │  ├─rtc
    │  ├─smc
    │  └─uart
    ├─platforms
    └─projects
        ├─FRDM_KL25ZDemo
        │  ├─angle_calculation
        │  ├─bsp
        │  ├─freedom_gpio
        │  ├─I2C
        │  ├─pit
        │  ├─task_mgr
        │  ├─tsi
        │  └─usb
        ├─low_power_demo
        │  ├─BenchMark
        │  └─Kinetis
        ├─low_power_dma_uart_demo
        ├─LQRUG_bme_ex1
        ├─LQRUG_bme_ex2
        ├─LQRUG_tpm_ex1
        ├─LQRUG_tpm_ex2
        ├─LQRUG_uart_ex1
        ├─LQRUG_uart_ex2
        ├─platinum
        ├─twr-kl25Demo
        │  ├─adc16
        │  ├─adc_test
        │  ├─angle_calculation
        │  ├─bsp
        │  ├─dma
        │  ├─gpio
        │  │  └─New Folder
        │  ├─I2C
        │  ├─rtc
        │  ├─task_mgr
        │  ├─TSI
        │  ├─tsi_test
        │  └─usb
        ├─twr_spi_demo
        ├─usb_device
        │  ├─bsp
        │  └─usb
        ├─usb_host
        │  ├─bsp
        │  ├─classes
        │  │  ├─common
        │  │  ├─hid
        │  │  └─hub
        │  ├─common
        │  ├─driver
        │  └─host_common
        ├─VLLS0_wu_RTC_1sec
        │  ├─.settings
        │  ├─Project_Headers
        │  ├─Project_Settings
        │  │  ├─Debugger
        │  │  ├─Linker_Files
        │  │  └─Startup_Code
        │  └─Sources
        │      └─drivers
        └─vlpr_lls_adc

项目示例
工作目录Keil下的make_new_project-sc_Keil实际上是一个工具,运行它,输入项目名称DEMO,我们直接生成文件目录demo作为我们第一个练习示例。

如下所示双击Demo项目文件,系统使用keil5打开项目,已经全部OK,框架已经搭好,可以正常编绎,我们要做的只是添加代码,实现功能。

网友A:
MDK 我还是用的V4.72A。
论坛里有版主写的从零开始KL25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奖品么?

网友:
坐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 我还是用的V4.72A。
论坛里有版主写的从零开始KL25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奖品 ...

4.72也支持 ,是啊

楼主:
每天有上传限制吗 ? 怎的不让我传图片了

网友B:
没传几张图片啊,不会限制吧,你还是高级会员呢

网友C:
Keil都到 5.0, out了。

谢谢, 哪里可以下? :)

网友:
很好,继续更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都到 5.0, out了。

谢谢, 哪里可以下? :)

已经到5.11了

网友D:
够用就行,没必要追求过高的版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传几张图片啊,不会限制吧,你还是高级会员呢

网速太慢,稍等我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够用就行,没必要追求过高的版本吧

是的够用就行,没必要跟的太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4.72也支持 ,是啊

是用飞币换的还是其他活动的奖品?

网友E:
不错    希望继续分享

网友F:
你这是安装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飞币换的还是其他活动的奖品?

从我朋友那打截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希望继续分享

网速慢,容我喘口气再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安装教程啊。。。。

一步一步来,跟着走,边走边看

网友G:
呵呵  环境搭建教程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哦

网友H:
楼主,KL25Z这块板子之前飞思卡尔和e络盟有举办过 MCU设计大赛,百度下,里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资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  环境搭建教程  期待楼主继续更新哦

今天内更新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KL25Z这块板子之前飞思卡尔和e络盟有举办过 MCU设计大赛,百度下,里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资料哈! ...

是的,但哪都是别人的,只有自己做一遍,东西才会变成自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哪都是别人的,只有自己做一遍,东西才会变成自己的

嗯嗯,只是学习下,有资源和调试经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步一步来,跟着走,边走边看

你这是真的从零开始啊,整的教程吗。还是自己刚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真的从零开始啊,整的教程吗。还是自己刚学

FSL这块没搞过,刚学,慢慢折腾

网友I:
这KL25有没有固件库的?

楼主:
有啊,官网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KL25有没有固件库的?

有啊,官网下去

网友J:
这篇写得真详细,以后会用到MDK的时候再回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篇写得真详细,以后会用到MDK的时候再回来看。

要不怎么叫从0开始

网友K:
楼主你好!
以后非问题贴,都在标题前面加上【资料分享】或者【网友经验分享】,这样有别于问题贴,也方便我们统计。

网友:
支持下实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
以后非问题贴,都在标题前面加上【资料分享】或者【网友经验分享】,这样有别于问题贴,也方便 ...

好的,马上更正标题

楼主:
新手,记录成长过程,顺便给大家参考

网友L:
楼主辛苦了,耗费了大量精力帮助我们这些小白

楼主:
你也应该 写点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辛苦了,耗费了大量精力帮助我们这些小白

顺道 ,也加深下记意

网友M:
不错,期望楼主的后续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期望楼主的后续教程

正在写呢,会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写呢,会继续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网友N:
5.0  要联网安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5.0  要联网安装的吧

不用联网安装

网友O(2014-12-02):
从零开始KL25 楼主算是很详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从零开始KL25 楼主算是很详细的了

这是当年为了挣飞币写的 step by step, 留下自己的成长足迹

网友P:
楼主的代码有很多Demo哈,,   赶脚那个platforms和Keil不是重了嘛

这样一次编译是不是要比较久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代码有很多Demo哈,,   赶脚那个platforms和Keil不是重了嘛

这样一次编译是不是要比较久的时间 ...

没重,我是新建一个文件夹, 原来的不动它, 方便将来比对观模

网友:
这个多的图片。感谢LZa ~

网友:
我喜欢楼主这种从零开始的笔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