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I2C接口 转RS232的芯片啊? 请各位推荐一下

楼主(2014-08-29):
由于CPU上的串口不够了,谁知道有没有  I2C接口 转RS232 接口的芯片啊?

网友:
记得是有SPI转串口的芯片,I2C的就不知道了,不可以用SPI口去转吗

网友:
再加一个CPU,两个CPU之间用其它接口通信。

网友:
用多路模拟开关切,或用1转多串口IC

网友:
任意一个IO模拟TXD,再来个外部中断或者定时器中断来模拟RXD,我们公司有的产品用的89c51的,都是模拟一个串口来用

网友:
GM8142,SPI转4路232

网友:
可以用1转多串口

网友(2014-09-29):
STM8S003做一个,简单易用,而且便宜

网友:
CP2102,I2C转串口,无外围电路,体积小,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