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控制机械手臂的舵机发热的原因是什么啊?

楼主(2014-08-29):
2个自由度的机械手,但控制张角伸展的舵机发热,是什么原因呢?刚上电的时候舵机不发热,但当舵机工作的时候,就发热,还导致短路,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求救各位大神啊~~~

网友:
原因是你力矩超过了舵机的负载

网友(2014-10-07):
感觉舵机坏了。。。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一般是长时间超过额定负载造成的 短时超额一般问题不大 建议可以换大力矩的舵机

网友:
超负载了~~

网友:
谁知道有适合机器人用的舵机介绍一个。4,50元的好像力量不够,也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