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日本的VFD屏有兼容品吗?

楼主(2014-08-29):
进口仪器的,屏坏了,有没有兼容他的。下面为datasheet和图片

attachimg]215890

网友:
二手市场应该并不难找。

网友:
没漏气的话可以尝试修一下

网友:
去某宝或者做二手仪器的找一下吧,不过估计比较难找到

网友:
做工没的说。。

网友:
楼主我手里有两块240*128的屏,型号是GU240*128  3900

网友:
不行嗷不兼容我这个没地址总线

网友A:
资料懒得看了,以前用4002的LCD代替4002的VFD。收到数据要转换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懒得看了,以前用4002的LCD代替4002的VFD。收到数据要转换一下 。

厉害啊,在不知道源程序的情况下,这个屏能够用其他的LCD替代这个VFD吗?如果有的话,思路是什么啊,求指点~

网友:
什么故障现象?你确定是屏坏掉了吗?貌似这玩意不容易坏,除非玻璃碎了

网友:
一般高压部分容易坏,修一下就好,没有机械伤的话不容易漏气的,老化吧总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突然坏的。屏应该通用的,量一下灯丝,剩下就是横竖的电极,底板电极了。要换屏幕除非一模一样的兼容屏,否则很难用LCD替代的。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做工就是好

网友(2014-10-16):
这种东西一般很难找兼容的,尝试修吧

网友B:
我用过另一款日本品牌的,忘了公司名称了

网友(2019-06-25):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另一款日本品牌的,忘了公司名称了

Noritake吧

网友:
FUTABA啊。。。去找某宝老王,我6年前从他那里买过,他那好多日本VFD记得,我还买过一片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