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DS移植CW工程出错,请教版主!(已解决)

楼主(2014-08-29):
由于公司电脑不能乱安装商业软件,所以使用了FSL自家的免费KDS。
开发板:FRDM-KE02Z
KDS1.1+KSDK1.0
直接使用官网KE02-SC.zip包中的demo,路径为:KE02-SC\build\cw\Tss_demo

我按照《Kinetis Design Studio v1.1.1 Porting - User Guide》(KDSPUG Rev 0, 07/14,)的介绍完成了前面的转换操作,但是编译时出现了第四页下方的类似的错误。截图如下:

由上述移植指南,我知道是工程中的路径变量$(MCUToolsBaseDir)在电脑中找不到,所以找不到include文件,文档中说添加这个变量的绝对路径就可以。
但是我的电脑没有安装CW,所以我请问我应该怎么使用CW的例程呢?

网友:
楼主,你用KDS打开CW的工程就是你的不对啦,KDS不兼容CW,所以报错正常。
你可以直接把路径该成绝对的试试。

网友A:
如果要用CW的例程,建议你去官网下个CW10.6的代码限制版,128K的限制,跑代码够用了。

网友:
也是在熟悉kds  mark下

网友:
KDS直接用CW,当然不行啦

网友B:
”由于公司电脑不能乱安装商业软件“,好公司。

网友:
去官网看看也许会有发现

网友:
CW的免费版,限制挺松的,对中低端芯片相当于没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用CW的例程,建议你去官网下个CW10.6的代码限制版,128K的限制,跑代码够用了。 ...

谢谢版主了  我改用C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公司电脑不能乱安装商业软件“,好公司。

呵呵  也不好  就是不能用盗版软件

网友C:
正在研究KDS,一头雾水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研究KDS,一头雾水中

有问题,可以发帖交流。在KDS安装根目录下面有一些上手文档,可以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