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在高速响应事件使用标志组时的异常求解?

楼主(2014-08-29):
硬件接口:STM32 SPI2 <--> SPI Flash,@18M。
工作逻辑:使用DMA1的CH4与CH5,用于获得最佳的读写SPI Flash速度。由于SPI的工作逻辑,两通道必须同时开启,然后由中断发送各自标志组对应位。

任务级代码:
            OSFlagPost(pSPI_Flash_Flags, FLAGS_SPI_RW_DONE, OS_FLAG_CLR, &Err);
            OS_ENTER_CRITICAL();
            DMA_Cmd(DMA1_Channel4,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OS_EXIT_CRITICAL();
            OSFlagPend(pSPI_Flash_Flags, FLAGS_SPI_RW_DONE, OS_FLAG_WAIT_SET_ALL | OS_FLAG_CONSUME, 0, &Err);

其中:
/* 标志组标志位 */
#define FLAGS_SPI_RX_DONE   0x10
#define FLAGS_SPI_TX_DONE   0x20
#define FLAGS_SPI_RW_DONE   0x30

异常现象描述:
当传输数据长度短于24字节时,任务切换出现错乱。
现象虽然是任务在空闲任务中运行,但任务堆栈已被破坏。
全程DMA表现正常,标志组状态位值正常。

常规分析:
在此通信速度下,事件在阻塞前开始发生,有可能在OSFlagPend()尚未完成任务调度前,事件标志位置位,引起的问题。

仿真时的异常关键点:
OSFlagPend()OS_Sched()临界段内、DMA中断设置断点,全速运行,率先到达OS_Sched()的临界段:

意味着先置位了软中断,然而此时DMA中断标志已经置位:

执行出临界段,先响应DMA的中断,这时中断退出的系统调用触发OSIntCtxSw(),此次会导致PSV标志位溢出。
随后第二个DMA中断发生,2个标志组置位使任务就绪,此时判定最高优先级等于该任务,不会触发调度。
由前文可知,此时一次软件中断已经等待多时,发生了一次自己跟自己的调度。。。呜呼!
    OS_CPU_PendSVHandler
    CPSID   I                                                   ; Prevent interruption during context switch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CBZ     R0,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 Skip register save the first time

    SUBS    R0, R0, #0x20                                       ; Save remaining regs r4-11 on process stack
    STM     R0, {R4-R11}

    LDR     R1, =OSTCBCur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LDR     R1, [R1]
    STR     R0, [R1]                                            ; R0 is SP of process being switched out

                                                                ; At this point, entire context of process has been saved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PUSH    {R14}                                               ; Save LR exc_return value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BLX     R0
    POP     {R14}

    LDR     R0, =OS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LDR     R1, =OS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LDR     R0, =OSTCBCur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LDR     R1, =OSTCBHighRdy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 R0 is new process SP;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LDM     R0, {R4-R11}                                        ; Restore r4-11 from new process stack
    ADDS    R0, R0, #0x20
    MSR     PSP, R0                                             ; Load PSP with new process SP
    ORR     LR, LR, #0x04                                       ; Ensure exception return uses process stack
    CPSIE   I
    BX      LR                                                  ; Exception return will restore remaining context

    END

问题:该推理是否正确?如何解决此类问题?(如果从我的假设出发,加入优先级比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