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了WIFI芯片,AR93XX系列的SDK,怎么玩?

楼主(2014-08-29):
下载了AR93XX系列的SDK,LSDK-9.2.0  1.1GB.但怎么玩? 看了下,好像连用户手册都么有。求玩过的高人指点下!

网友:
这个是不是OpenWrt?

楼主:
不是的,官方的SDK

网友:
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kTBl8qj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kTBl8qj

谢谢楼主

网友(2014-12-31):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kTBl8qj

谢谢分享,这个一般人hold不住啊。

网友:
是啊,谁说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A:
哦。这个应该有个文档,根据你手上的开发板,在linux环境下,运行对应的命令,如果报错了根据提示安装需要的库或者适当修改一下SDK中的代码,生成的fw通过tftp到开发板中间去。运行的账号密码一般是root和5up

网友:
我只见过5、6百M的SDK,没讲过1.1G的SDK,你那个SDK在什么地方下的啊?

网友(2015-03-24):
好人啊,来看看

网友B(2015-05-15):
引用 网友A:
哦。这个应该有个文档,根据你手上的开发板,在linux环境下,运行对应的命令,如果报错了根据提示安装需要 ...

如果是裸机,U-boot第一次烧写,怎么做?通过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裸机,U-boot第一次烧写,怎么做?通过串口?

通过编程器或者j-link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