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遥控车的27M遥控器互相通用,能不能改成不通...

楼主(2014-08-29):
买了2个一样的遥控小汽车,当时没多想,想和小孩一起比赛玩,回来发现2个都标称27M,不能分别控制,一个遥控动作2个车都响应,请教高手有没有简单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编码。利用容易获得的315,433模块改造一下。

网友:
同频,编码也不能解决的。不同频率才行。

网友:
将发射和接收机的晶体改下频率

网友A:
编码当然可以解决,玩具车因为图便宜,都没有编地址码的,只有编按键码

如果有地址编码,就意味着工厂生产的时候,装箱的时候要配对,这回增加很多管理成本。
就像生产锁的厂家,如果所有的钥匙都开所有的锁,他打包装的时候,随便放一把锁和一把钥匙就OK了,多省事。

网友:
稍微高端一点的玩具,是有编地址码的
这时候,如果你这个玩具车的遥控器坏了,同型号的玩具车的遥控器你是用不上的,就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样

网友:
应该可以用户自己编码才完美

网友:
发射换晶振,接收调可调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码当然可以解决,玩具车因为图便宜,都没有编地址码的,只有编按键码

如果有地址编码,就意味着工厂生产 ...

玩具车,如果同频率点,即使编码不一样,两个遥控器同时按会影响接收效果的。当然先后按是没问题。要是2个比赛双方一起按遥控器就会影响接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