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LIK连接不上LPC1788 显示ID不显型号

楼主(2014-08-29):
板子是优龙的LPC1788

用的是JLINK V8(山货),显示如图,能显示电压,ID和M3 但是不能正确显示CPU型号,求助解决办法!!

目前没有串口适配器。

网友:
把P2[10]拉低试

楼主:
升级一下软件,就好了,连升级3次了 4.12  ---》4.15---》4.40

楼主:
解决了,把JLINK软件升级了就解决了,还有我这个YL-LPC1788的板子在网上买的二手的,才花了200元,比较合算,拿回来后发现是新的。

楼主:
我新学的,还想问一下,为什么出现如下:
IOtest.c(24):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FIODIR"
换不到“FIODIR”还好我多其它的都没有定义,他们不在"LPC177x_8x.h"里吗?   我看的资料是周立功的文档,难道这些寄存器都是周工自己定义的?

附件是周立功的中文LPC1788的手册,上下两册1000页,讲的很详细,但是里面说的寄存器,我只要一输入进去,都是显示未定义,我是网上下载别人的模板,都说没定义。。。

例如:RSTLCD
         FIODIR

我用的是KEIL UV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