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KL25Z例程不能编绎(已解决)

楼主(2014-08-29):
运行环境是MDK5.0,   下载安装了KL25Z_SC  , 其中的例程编绎出错如下:

..\..\..\src\cpu\headers\CMSIS\MKL25Z4\Include\MKL25Z4.h(129):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0plu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有知道如何处理的吗 ?

网友A:
差个头文件呢。。看目录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个头文件呢。。看目录下有没有

没有这个文件,难道还有装什么包 ?

网友B:
没有包含头文件,或者include paths没有设置好

网友A:
你KEIL的 那个头文件的路径设置对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包含头文件,或者include paths没有设置好

关键是这个文件要去哪找 ?它放在那我都不知道,如何include paths ?

网友C:
细心找一下,更改或增加该文件所在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KEIL的 那个头文件的路径设置对没有

那个头文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心找一下,更改或增加该文件所在目录。

在我下载的KL25Z_SC包里没这个文件, 难道这个是在MDK中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我下载的KL25Z_SC包里没这个文件, 难道这个是在MDK中 ?

这个有可能的。有些文件属于CMSIS层,ARM公司已经给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可能的。有些文件属于CMSIS层,ARM公司已经给做好了。

真的在MDK中,  include paths 搞定

C:\Keil\ARM\Pack\ARM\CMSIS\3.20.3\CMSIS\Include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在MDK中,  include paths 搞定

C:\Keil\ARM\Pack\ARM\CMSIS\3.20.3\CMSIS\Include

解决问题就好。有的人写程序,喜欢把一些库拿出来,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目录中。但例程又没有把库文件夹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问题就好。有的人写程序,喜欢把一些库拿出来,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目录中。但例程又没有把库文件夹打 ...

我就喜欢这样干,其实有些库可以跨MCU公用的。

网友A:
哈,解决了哈,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D:
是路径设置的问题吗?之前不会的时候废了很大劲才学会怎么。

网友E:
我这个工程能编译,你对比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路径设置的问题吗?之前不会的时候废了很大劲才学会怎么。

就是那个路径没包含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解决了哈,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就是你 说的keil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路径设置的问题吗?之前不会的时候废了很大劲才学会怎么。

是include path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工程能编译,你对比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看过你这个,已经解决

网友F:
新手经常遇到找不到库文件的情况  看来得仔细设置库文件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手经常遇到找不到库文件的情况  看来得仔细设置库文件路径

是的,先得找到它

网友:
前车之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