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实际的问题,桨怎么和电机固定

楼主(2014-08-29):
     RT, 现在无外乎两种,  子弹头和桨保护器,   为什么小弟会纠结这个小问题呢,  因为我的电机套件配的是子弹头, 可是我发现,根据螺纹来判断, 子弹头都是设计给正桨用的, 桨逆时针旋转时,会使子弹头夹得更紧,  可是反桨的话, 在高速旋转过一段时间后, 势必会有子弹头松动导致
桨脱落的风险。  但是, 我在论坛上面还没有发现有谁发帖担心过甚至发生过类似问题,  所以很好奇大家是用什么方式固定桨的,难道都是桨保,亦或者是我担心是多余的,反桨用正桨的子弹头也没问题?

网友:
子弹头就可以,每次起飞前例行检查一下,现在的电池续航飞不了多久的,所以是安全的,浆保护器多轴不要用,对多轴来说射浆的危害远大于损失一个螺旋桨,当然也见过有人浆保护器反者装的,不作评论。
对于碳浆,因为有安装孔,所以就没有楼主说的问题了。当然要是有钱,可以用大疆的自紧浆,正反螺纹不一样的,越转越紧。

网友:
可以买带有反螺纹的反浆。正反浆的螺纹不同,飞行的时候转速越高螺旋桨越紧
也见过折叠桨,用螺丝固定的。

网友A:
市场上卖有反螺纹的 越转越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卖有反螺纹的 越转越紧

至少淘宝上面我只发现一家有卖反桨子弹头的, 而且做工蛮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