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电机水平 放置 负载引起的不平衡力矩问题

楼主(2014-08-30):
求教 如果电机 水平放置 电机轴 和负载  直连,在电机轴旋转一周的过程中  速度出现周期性的变化 误差时忽大忽小  上位机上显示很明显有10deg/s  , 采用的PI参数调节;我试过如果电机轴垂直起来没有这个现象了     应该可以确定是机械上配平 或者摩擦力引起的 不平衡转矩 的原因 ,想请问 这个问题大家一般怎么处理,工程经验不足 谢谢指教

网友:
机械上配平吧

楼主:
想想控制上 怎么解决下  至少 减少 降低 不平衡转矩的影响    ,看到过 别人家的 产品 好像 能做到  不知道怎么搞的 没什么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想控制上 怎么解决下  至少 减少 降低 不平衡转矩的影响    ,看到过 别人家的 产品 好像 能做到  不知 ...

什么电机?只有转速闭环还是转速、电流双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只有转速闭环还是转速、电流双闭环?

无刷  速度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