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 输出总是 0000

楼主(2014-08-30):
STC12C5A60S2调试串口程序,连接和程序确保没有问题,可是总是输出 00 00 00 00...........
网上查了一下,有人说是驱动的问题,重新安装了驱动还是同样的问题?
急求高手解决????????????????

网友A:
波特率之类的设置要一致,建议先用虚拟串口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之类的设置要一致,建议先用虚拟串口调

谢谢,换过芯片就OK!还是要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