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7P196 新出来的

楼主(2014-08-30):
芯片简介
                        内核
                             ◇ 高性能哈佛型RISC CPU内核
                             ◇ 79条精简指令
                             ◇ 指令周期为2个系统时钟周期
                             ◇ 支持8×8硬件乘法器和16÷8硬件除法器
                             ◇ 支持中断处理,支持中断优先级和向量表
                        存储资源
                             ◇ 64K Words OTP程序存储器,64级程序堆栈,支持程序自编程
                             ◇ 4K Bytes SRAM数据存储器
                             ◇ 程序存储器支持PC直接寻址、相对寻址和查表读操作
                             ◇ 数据存储器支持直接寻址、GPR特殊寻址和间接寻址
                       I/O端口
                             ◇ 最多支持71个IO端口
                             ◇ 8个外部端口中断(PINT0-PINT7)
                             ◇ 1个8输入外部按键中断KINT(KIN0~KIN7为输入端)
                       复位及时钟
                             ◇ 内嵌上电复位电路POR
                             ◇ 内嵌掉电复位电路BOR
                             ◇ 支持硬件看门狗定时器
                             ◇ 支持32.768KHz 晶体振荡器时钟源可(可配置为系统时钟源)
                             ◇ 支持内部低频32KHz RC振荡器时钟源(用于WDT时钟源及可配置为
                                 系统时钟源)
                             ◇ 支持PLL倍频,最大可倍频至13MHz(用于系统时钟)

                       外设
                             ◇ 一路8位定时器T8N
                                   - 定时器模式[ 时钟源为系统时钟二分频(Fosc/2)]
                                   - 计数器模式[ 时钟源为T8NCKI输入)
                                   - 可配置预分频器
                                   - 支持中断产生
                             ◇ 两路8位PWM时基定时器T8P1/T8P2
                                   - 定时器模式[ 时钟源为系统时钟二分频(Fosc/2)]
                                   - 可配置预分频器及可配后分频器
                                   - 支持单边、双边(PWM)模式
                                   - 支持中断产生
                             ◇ 两路16位门控型定时器T16G1/T16G2
                                   - 定时器模式[ 时钟源为系统时钟二分频(Fosc/2)]
                                   - 计数器模式[ 时钟源为T16G×CKI输入)
                                   - 支持比较器模式
                                   - 支持捕捉器模式
                                   - 支持单边、双边(PWM)模式
                                   - 支持外部门控使能
                                   - 支持中断产生
                             ◇ 模拟数字转换器ADC
                                   - 10位数字转换精度
                                   - 8通道模拟输入端
                                   - 支持中断产生
                             ◇ 四路高速异步收发器UART1/UART2/UART1/UART3/UART4
                                   - 异步全双工收发
                                   - 传输波特率可配置
                                   - 支持8位、8为数据格式
                                   - 支持中断产生
                                   - 支持发送脉宽调制模式
                             ◇ 一路I2C总线主控器I2CM
                                   - 支持标准I2C总线协议,最大传输速率400Kbit/s
                                   - 单主控制模式
                                   - 硬件自动产生I2C通讯信号发生完成中断标志
                                   - 支持7位寻址方式或10位寻址
                                   - 数据线(SDA)使用开漏设计
                             ◇ 液晶显示驱动模块LCDC
                                   - 通过I2C接口访问
                                   - 支持4/6/8COM×40SEG像素
                                   - 支持灰度调节功能
                                   - 支持显示闪烁功能,闪烁频率可调

                       编程及调试接口
                            ◇ 支持在线编程(ISP)接口
                            ◇ 支持在线调试(ICD)接口
                            ◇ 编程代码加密保护
                       设计及工艺
                            ◇ 低功耗、高速FLASH CMOS工艺
                            ◇ LQFP64封装(支持55个I/O端口)
                            ◇ LQFP80封装(支持71个I/O端口)

                       工作条件
                            ◇ 工作电压范围:2.5V ~ 5.5V
                            ◇ 工作温度范围:-40℃~ 85℃

网友A:
在淘宝怎么都没有卖海尔单片机的学习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淘宝怎么都没有卖海尔单片机的学习板呢?

海尔指定零售商是武汉力源,上他们的网站就有

网友:
显然不是OTP,是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