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G系列计量芯片

楼主(2014-08-30):
HG7221/HG7211芯片是一块高精度电能计量专用芯片,内部集成了PGA和Σ-Δ型ADC(HG7211各有两个,HG7221各有三个),一个参考电压源,以及一个能量计量专用DSP核。HG7221/HG7211具备计量有功电能(HG7221支持两路计量,HG7211仅支持一路计量),测量电压电流有效值、相位角和电压频率,计算平均有功功率、视在功率和功率因数,并支持电压过零检测、启动/潜动、低电压检测和防窃电计量等其他功能(防窃电计量仅HG7221支持)。

        芯片提供有功功率增益校准及失调补偿,相位角差校准和电流电压有效值增益校准及失调补偿。CF1输出有功电能脉冲,用于校表和电能累计。
        在25℃,3000:1的动态范围内,有功电能计量误差小于0.1%;
        在25℃,1000:1的动态范围内,电压和电流有效值误差小于0.2%。
        HG7221/HG7211内部的参考电压源可以给片内ADC提供2V的参考电压(误差30ppm/℃)。

芯片简介
                        设计工艺及封装
                             ◇ 完全静态设计
                             ◇ 低功耗 CMOS工艺
                             ◇ SSOP20封装(HG7211RF)SSOP24封装(HG7221RG)
                        工作条件
                             ◇ 工作电压范围:4.5V ~ 5.5V
                             ◇ 工作温度范围:-40 ~ 85℃
                             ◇ 差分输入信号范围:PGA增益为1时,输入峰峰值为±600mV
                        电能计量模块
                             ◇ 内部基准参考电压源可以给片内ADC提供2V的参考电压(30ppm/℃)
                             ◇ 有功电能计量:有功误差小于0.1%,动态范围为3000:1(@ 25℃)
                             ◇ 电压、电流信号有效值测量
                                   - HG7221支持两路电流和一路电压有效值测量,动态范围为1000:1,
                                      误差小于0.2%(@ 25℃)
                                   - HG7211支持一路电流和一路电压有效值测量,动态范围为1000:1,
                                      误差小于0.2%(@ 25℃)
                             ◇ 电参量测量
                                   - 平均有功功率/视在功率
                                   - 电压频率、功率因数和相角
                             ◇ 软件校表
                                   - 电表常数可调
                                   - 有功功率增益校准
                                   - 有功功率失调补偿
                                   - 角差校准
                                   - 电流/电压有效值增益校准
                                   - 电流/电压有效值失调补偿
                             ◇ 检测功能
                                   - 过零检测
                                   - 电压跌落检测
                             ◇ 其他功能
                                   - 可编程的起动与潜动功率门限值
                                   - A线和B线计量方式可配置
                                   - 防窃电模式下,A线和B线功率比较门限值可配置
                                   - A线和B线电流增益,电压增益可配置
                                   - 可配置有功电能脉冲(CF1)输出
                                   - 小电流加速校表
                                   - 校表参数自校验功能
                                   - 同时支持SPI通信接口和UART通信接口
                                   - 8.192MHz外部晶振

网友A:
太晚了,现在市场上这类芯片就几块钱一片......

楼主:
是啊,还是支持下国产吧,国产也加油吧

网友(2014-10-02):
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
价格如何?能不能给个参考

网友:
给个参考价格

网友:
学习下 正在找电能计量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晚了,现在市场上这类芯片就几块钱一片......

几块钱?1块多的很多!

网友(2015-03-21):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1块多的很多!

1块多带电能计量的单片机有哪些?

网友:
8209应该现在就2元左右,至少得弄一个和别人PIN TO PIN的,要不要改版一般人不太愿意,毕竟改版就要重新测试整体稳定性,仅建议和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