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K60无法使用JTAG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4-08-30):
芯片型号:MK60DN512VLL10  MK20DX256VLF50
烧写工具:J-Link V8
软件版本:Segger J-Link v484f
JTAG端口:PTA0[JTAG_TCLK] - PTA3[JTAG_TMS]
复位引脚:RESET
=================================
故障现象:
   刚焊接好的线路板,有一部分无法使用JTAG下载口烧写芯片。具体表现为:使用 Segger J-Link 软件无法正常连接到CPU,提示信息如下:

  换用 SEGGER 软件目录下的 JLink.exe 工具,出现以下提示信息:

  JTAG无法准确读取到芯片类型,正常情况下是要能直接识别出 Cortex-M4 内核的。检查硬件电路,JTAG接口连接正常,芯片工作电压正常,外接晶振正常起振,EzPort使能脚 PTA4[EZP_CS_b] 上拉高电平,但整个连接过程,复位引脚 RESET 却始终检测出低电平。

  此现象在K20和K60芯片上均有发生过,同一批次的电路板大部分还是正常使用的,就是有一部分芯片始终是这样,求解?

网友A:
焊接温度过高,造成芯片上锁!

网友B:
确认不是J-LINK的问题?试试在J-LINK Configurator设置一下J-LINK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不是J-LINK的问题?试试在J-LINK Configurator设置一下J-LINK看看

JTAG应该没有问题,其他电路板都可以用,就是有那么几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温度过高,造成芯片上锁!

电烙铁温度都保持在300℃左右,焊8片板子有3片会这样!飞思卡尔的芯片不便宜,有没有其他补救措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焊接温度过高,造成芯片上锁!

有这个说法么?是芯片烫坏了还是上锁了?

网友:
试一下 解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烙铁温度都保持在300℃左右,焊8片板子有3片会这样!飞思卡尔的芯片不便宜,有没有其他补救措施? ...

我焊接时烙铁温度一般也都设得比较高,但是焊接时用助焊剂同时动作利索一些,S12芯片手工焊接过很多,没有遇到过问题,感觉S12很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说法么?是芯片烫坏了还是上锁了?

有的,我自己就碰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烙铁温度都保持在300℃左右,焊8片板子有3片会这样!飞思卡尔的芯片不便宜,有没有其他补救措施? ...

在论坛中搜一下,有解锁方法,先试一下!我估计是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中搜一下,有解锁方法,先试一下!我估计是锁了!

JTAG工具自带的“Kinetis Unlock”解锁功能无效,用网传的飞思卡尔JTAG解锁脚本好像也没啥作用。飞思卡尔有个EzPort还没用过,不知道用它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JTAG工具自带的“Kinetis Unlock”解锁功能无效,用网传的飞思卡尔JTAG解锁脚本好像也没啥作用。飞思卡尔 ...

不清楚,我也没玩过那个口,呵呵!如果你这两种办法都解决不了,要么不是芯片被锁,要么是芯片被锁死了!

还有,你的JTAG口会不会离芯片比较远,这种情况也会造成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焊接时烙铁温度一般也都设得比较高,但是焊接时用助焊剂同时动作利索一些,S12芯片手工焊接过很多,没 ...

感觉 Kinetis K 系列的芯片有点脆弱!上回在调试K22P100的RTC功能,原先还能读到时钟,然后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RTC晶振信号。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多点了几次,就再也检测不到波形,时间也读不到,最后无奈地宣告RTC模块挂了,那个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