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if else和case有什么不同呀

楼主(2014-08-30):
如题。用哪个比较好呢?

网友A:
不同问题不同对待,没有那个好,那个不好。

swtch只能用整数判断,但if就不受这个限制。

网友:
记得是,一个是顺序执行,一个是并行执行

网友B:
简单说 if是有优先级的,而case一般不带优先级。
casex也可以实现优先级。
能用case尽量用case.

有时候用多个条件的if else 不能满足时序要求,可以换成case 看看。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好

网友:
只有5楼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 if是有优先级的,而case一般不带优先级。
casex也可以实现优先级。
能用case尽量用case.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问题不同对待,没有那个好,那个不好。

swtch只能用整数判断,但if就不受这个限制。

switch-case可以用枚举类型。

网友:
哪个方便用哪个,分支多时用CASE直观,分支少用if方便。还有CASE单步仿真时非常慢。

网友:
if else 条件可以试整数,浮点,表达式等等。
CASE 是整数。用CONST定义的也不行。枚举或#DEFINE定义的可以。

网友B:
楼上好几个都在说C语言里面的CASE ,也都对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好几个都在说C语言里面的CASE ,也都对 呵呵

他们两个在资源和速度方面有什么优劣吗?

网友C:
Case是If-Else在特定条件下的简化版本。
对于现代编译器,当条件及实现的功能一样时,二者生成的代码基本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se是If-Else在特定条件下的简化版本。
对于现代编译器,当条件及实现的功能一样时,二者生成的代码基本相 ...

恩,谢谢指点

网友:
  编译 器 决定的事!    编译器智能后  生成的电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