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么有金封TO-3的大功率LDO稳压,可到3-5A工作...

楼主(2014-08-30):
有一个项目原先用到国半的稳压 LM78H12K,资料说能到5A,可是负载调到2A不到就掉压严重了。
有么有金封TO-3的大功率LDO稳压,可到3-5A工作电流?
凌特1084的不能选,国内采购是个问题,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
做个模块的了

楼主:
谢谢楼上,如果换TO247的封装,都有方案,模块是最麻烦的一招了,设计都要重来,还要验证可靠性。
如直接替换同样TO-3的稳压LDO,有何建议

网友:
LM338,之前用过几个金封的可以到4A没再上去试过,不过这个淘宝的话质量差距太大,要慎重

楼主:
谢谢兄台,查过的,29752只有TO247无TO-3,而且TO247比1084的要贵多了
优先是考虑找TO-3的直接替换型号,因为PCB已经投了。

楼主:
有人知道吗?请推荐一个,

网友:
LDO是低压差,没见过需要散热片的
例如5A,压差300mV,功耗也不过1.5W,PCB散热就够了
如果如果输入压差达到几伏,应改为普通线性稳压,并需要加散热片……所以不如用BUCK拓扑的DC/DC降压,便宜、高效率

楼主:
要用线性的,不能用DCDC。  那么TO-3的非LDO的5A稳压还有没有了?
另外楼上有些误解
1. 压差如300mv,设置的压差不可能正好设在300mv,会留足余量的。特别是变压器供电,更有20%的电压波动的余量要留足。
2. 目前还没有300mv压差的5A LDO吧

网友A:
怀疑你采购的78H12 TO-3的不是正品。我用的这个可以5A工作,满载电压列落0.2------0.3V左右。你重新采购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采购的78H12 TO-3的不是正品。我用的这个可以5A工作,满载电压列落0.2------0.3V左右。你重新采购试 ...

谢谢楼上,我还真以为就我一个用呢,这个管好早期的型号,网上都没有datasheet。
如楼上能有机会拍个外观给我对比下,会非常有帮助。

网友:
你先查一下,电流上到2A以后,LM78H12K的输入端是不是掉压严重吧。

网友:
嗯,楼上说的有道理,这么大的电流前端的变压器、整流桥、线路上的压降你要考虑一下,会比较大。而且滤波电容我用的时候是5个4700uf并联的,小了根本虑不平,拿示波器看看前边的电压吧,不光看数值,要考虑脉动的大小,脉动大说明滤波电容太小。
有个简略的手册,基本没啥用:

楼主:
我试验用的是开关电源,10A,应该上到5A 掉压不会低于最低压降  LM78H12K理论压降1.5V,我给的压降是2V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线都要很粗的

网友:
2V压差不够的,给到3V以上试试。
另外散热要做足,LM78xx有内置热保护,过热就会限流。

楼主:
我是一开机就试,散热是这种,很厚实,应该温度上去保护需要一点时间,一开机测试这点时间还来不及热。
压差2V还不够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开机就试,散热是这种,很厚实,应该温度上去保护需要一点时间,一开机还老不及热。
压差2V还不够吗 ...

2V不够,你看看上面13楼那个pdf里面,标称2.3V,安全使用3V还是需要的。

网友:
78H05改大散热片,加5A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开机就试,散热是这种,很厚实,应该温度上去保护需要一点时间,一开机测试这点时间还来不及热。
压 ...

你直接提高输入电压看输出能不能稳住不就行了。
5A输出的NPN稳压肯定是达林顿复合管,最低压差就1.5V以上了,5A时压差超过2V很正常。

楼主:
好,多谢,我明天上班试下

网友B:
考虑LDO器件首先要考虑最大功耗,而非只考虑最大电流,P=delta_U*Ireg;功耗与散热密切相关。
另外注意,外壳温度不等于晶圆的温度。散热越好,两者温差越大。
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LDO器件首先要考虑最大功耗,而非只考虑最大电流,P=delta_U*Ireg;功耗与散热密切相关。
另外注意,外 ...

谢谢交流,目前我测试的情况是压差大于3V了,提高输入电压(可调开关电源供电,提升到15V以上),78H12的稳压输出还是会掉压。
散热用的是比较厚实的金封专用散热,我测试是在开机后立刻测的,此时散热温度肯定还没升上去。

请大家再帮看下吧

网友:
应该是你搞错了。LM78H12K和LM78H12A最大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K后缀的应该是1.5A的。
建议你选LM78H12A,最大可以输出5A和承受50W的自身功耗。

或者考虑LT1083CK-12,注意管脚和LM78H12不同;若有宽温要求就选LT1083MK-12。
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1083ffd.pdf

关于LM78H12各种江湖传说,请参考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380-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5950-1-1.html

网友:
先小功率试一下,比如2a。输入设置为15伏。检查发热情况,估计直接大输出内部温度过高直接保护了。增加通电时间逐渐加大负载实验一下。会不会遇到假货了热阻太大了。

网友C:
用431 + 达林顿搭吧,78H12这种稀有货,能不能找到长期可靠的原装正品货源都是问题。

网友:
或者用7812+三极管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31 + 达林顿搭吧,78H12这种稀有货,能不能找到长期可靠的原装正品货源都是问题。 ...

谢谢,431的基准稳压电路看到过,
另外还有看到加一个运放的,楼上兄弟有看到过吗

网友B:
"大功率LDO稳压"这个提法,具有强烈的误导成分!
LDO指出是“LowDrop”为满电流输出情况下进出端压差很小,所以器件的等效串联阻抗必须足够低。
LDO和普通的通用宽压差LM78XX和LM317应用场合,本质上完全是两个不同场合。
圣手的电路,不等同LDO,必须小心计算元件的参数以符合你的要求。譬如对照晶体管特性曲线来选择型号和放大倍数、散热等,使其满/空载都处于线性区。
若真是要求“LDO”,我建议你还是直接选择模块或IC,开个小的PCB模块转接吧。
若是普通场合,你可以考虑两个LM7812加均流电阻并联吧,成本比晶体管扩流低,最主要是IC内部还有过热过流保护。

网友:
若你需要pin to pin的直接代换产品,除了拆机品,老库存品的会贵到你无法接受。
若你项目有特殊原因和要求,请找圣手,不过需要花很多心思的。

网友:
楼主根本不知道什么叫ldo。

网友:
楼主能否讲下为何不能dcdc非要线性稳压不可?我估计你仍然说不出所以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LDO稳压"这个提法,具有强烈的误导成分!
LDO指出是“LowDrop”为满电流输出情况下进出端压差很小, ...

请问什么是“圣手的电路”?
是说楼上兄台给的431和达林顿管的稳压电路吗

LDO是低压差的意思,用途一种过去常在电池便携设备上(锂电池有更大的有效工作电压),对于大功率,低压差可以有效降低对散热的要求,提高电源效率。
如楼上还有什么针对LDO的优点也可以总结一下。

开关电源我这实在不方便用,首先纹波会大LDO2个数量级,其次自己设计高压的AC-DC非常麻烦,还有认证问题。

网友D:
压降3V,5A输出,损耗15W,没有概念的话让采购买把15W的电烙铁回来烧着看看发热量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降3V,5A输出,损耗15W,没有概念的话让采购买把15W的电烙铁回来烧着看看发热量有多大 ...

楼上兄弟很细心阿,也很专业,顶一下。
能否经验一下,这种散热一般可以散多少功率的热?

我的峰值5A,但肯定不是满载长时间工作的。 所以我同时希望能用上LDO的大功率管,这样压降和散热可以降下来。

网友C:
这个散热片自然对流的条件下耗散功率不超过3W。
如果担心纹波,建议你用高频率的DC/DC加LC滤波,例如RT8279。

网友:
LZ若能说出详细实用环境和需求,可能大家早提出了更好的方案来。

网友:
我估计楼主你还是没有理解线性稳压器
LDO也是线性稳压器的一种,只是压降非常小的一种线性稳压器
为什么要压降小呢,一方面是很多地方不能接受2~3V的压差,例如5V->3.3V等
另一方面,在输出电流固定的情况下,只有降低线性稳压器的压差才能减少功耗
所以,使用大功率还是小功率的线性稳压器并不能影响压降和功耗

楼主:
LDO应用就是为了差压比较小的应用场合,以及希望散热功耗能降低的场合
但LDO我有几个问题,
1. 压差是否可以直接设为指标给的最小压差,如有个LDO,最小压差指标是5A下最大750mv,如直接设为750mv,是否又影响性能,因为规格书在给出其他一些性能指标如PSRR,压差都是比较大的。
2. 负载波动率问题,我碰到过测试一个LDO,电流如能到5A,在2A,3A下,掉压就急剧变大,都是趁散热还没发热,另外输入压差设的也比较低,在0.8V左右,所以散热不是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是“圣手的电路”?
是说楼上兄台给的431和达林顿管的稳压电路吗

楼主,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分清因果。

在输入一定的情况下,LDO和普通稳压电路比能减少发热吗?答案当然是不能的。
因为此时用欧姆定律决定P=(Uin-Uout)*I。如果输入电压一定Uin,输出Uout一定,那么稳压电路上的消耗功率是一样的,一样的热。

LDO是用在输入输出压差确实小无法提高的时候,某种时候是被迫使用,而不是为了追求更小发热使用的。

好吧,如果你说你可以降低输入电压来减少发热,那你更是进入了另一个误区:既然你能降低输入电压,为何不干脆降低到你要的电压,把稳压电路省了不是更好。所以,现实是你不能降低输入电压,而输出电压也是一定的,在这两个条件下,选择稳压电路是LDO还是普通稳压电路。用线性稳压电路,发不发热由不得你。你的输入输出电压和电流已经决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DO应用就是为了差压比较小的应用场合,以及希望散热功耗能降低的场合
但LDO我有几个问题,
1. 压差是否可 ...

你既然能给最小压差,你不如给到你要的电压算了,把稳压电路省了。
输入电压是你能控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散热片自然对流的条件下耗散功率不超过3W。
如果担心纹波,建议你用高频率的DC/DC加LC滤波,例如RT8279 ...

他没搞清楚因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分清因果。

在输入一定的情况下,LDO和普通稳压电路比能减少发热吗?答案当然是 ...

首先常用电源设计都是采用订变压器方式,所以输入是可自己掌控的。楼上兄弟老是劝我用DC-DC做输入,DC-DC的纹波,还有响应速度都不好,不适合我这里。
LDO的应用,我过去一般接触都是小电流的应用,如电池供电,或者像楼上兄台提到,5V总电源输入,分给各路3.3V 1.8V。
大电流使用机会不多,特别用在变压器方式,一来LDO大电流都比较贵,项目中用不上。

另外我用过一款5A的LDO,TO263封装(压差设计的足够小,都可以省掉散热器),过去调试的并不理想,电路很简单,设计好输入,输出压差比,可是问题和我这一样,负载一到2A,3A就掉压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723加一两个三级管不就行了?

楼上兄弟说的是集成IC加大功率三极管方案,请问楼上调试过有些经验数据吗? 譬如整个电源最小压差多少,最大电流是看所用大功率三极管和散热允许。
我看过另外一颗方案MC1723,请问和723比,有什么不同或者优劣?

网友:
楼主方不方便讲一下这么大电流同时又要小纹波,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常用电源设计都是采用订变压器方式,所以输入是可自己掌控的。楼上兄弟老是劝我用DC-DC做输入,DC-DC ...

如果你输入用变压器,问题更大了。

1、中国电网的电压误差标准是-10% ~+7%,电网电压波动达到17%,
2、工频变压器不同的负载下,就算电网电压稳定,输出电压也是不一样的。空载甚至可以高40%(根号2)

在线性稳压输入变化如果大的情况下,你如何维持超低压差?如果你还要低纹波,唯一的办法是前面加DCDC,后面跟上你的LDO。

楼主,列出你的需求,你要多少电流,纹波要多小?不量化,成本是没有上限的。

楼主:
电网波动需要考虑进去,但是各个地方情况不同,如果是正常的市电环境,留10%余量。
不管怎么计算,相对而言LDO总是比其他稳压拥有更低的压差和热消耗。
线性电,热功耗空载肯定没有满载大,虽然空载压差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