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飞思卡尔AN4258和SRecCvtRG翻译PDF文件,需要的...

楼主(2014-08-30):
《资料分享》飞思卡尔AN4258和SRecCvtRG翻译PDF文件,需要的请下载,不能只下载不上传。有需要AN4258里面提到的所有的文件请到这个地址下载,我之前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1844-1-1.html

网友A:
这是楼主自己翻译的吗  支持了

网友B:
SRecCvtRG这个是什么东东,楼主能简单介绍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RecCvtRG这个是什么东东,楼主能简单介绍下吗

同问,这东西编程用不到吧

网友:
Serial Bootloader翻译,这个不错!

网友D:
同问,SRecCvtRG是什么呢,能科普下吗

网友:
多谢楼主,回去后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楼主自己翻译的吗  支持了

我的水平不行的,我和公司的美女一起翻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这东西编程用不到吧

这个用得到的,是把机器码转换成bootloader时可以被单片机识别的地址格式的s19文件。必须要这一关!只有这样bootloader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RecCvtRG这个是什么东东,楼主能简单介绍下吗

这个用得到的,是把机器码转换成bootloader时可以被单片机识别的地址格式的s19文件。必须要这一关!只有这样bootloader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问,SRecCvtRG是什么呢,能科普下吗

这个用得到的,是把机器码转换成bootloader时可以被单片机识别的地址格式的s19文件。必须要这一关!只有这样bootloader才能成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水平不行的,我和公司的美女一起翻得!

公司美女qq号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美女qq号你懂的

你确定你要她qq?你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你要她qq?你懂的,

sure

网友E:
话说楼主是神马公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用得到的,是把机器码转换成bootloader时可以被单片机识别的地址格式的s19文件。必须要这一关!只有 ...

用OpenSDA写到Mcu中不会自己转换,还需要这个工具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楼主是神马公司的

额,怎么说呢,我们公司不会直接开发大量的使用飞卡的mcu的线路板或者零部件。但是我们使用的进口电机驱动器个个都是使用的飞卡16位芯片。所以,我也做了一个小板,用来替换它们的一个小模块。最近刚做了100片。以后再做其他的线路板。打算使用xet256,12s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OpenSDA写到Mcu中不会自己转换,还需要这个工具 ?

这个是16位芯片的,不是32位的。32的我还不了解。16位的必须要这样。我们用的老外的东西,它们要把s19文件转换成这个格式的REC文件,写入才行。如果你用bdm直接写它的REC文件写完单片机就锁了,而且也不能正常工作。之前我发帖问过。没人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16位芯片的,不是32位的。32的我还不了解。16位的必须要这样。我们用的老外的东西,它们要把s19文 ...

学习了,没玩过,不知道FSL的16位MCU这么麻烦

网友:
SRecCvtRG到底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网友:
表示看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用得到的,是把机器码转换成bootloader时可以被单片机识别的地址格式的s19文件。必须要这一关!只有 ...

原来如此,感谢讲解。
这个是所有的飞思卡尔的MCU都用得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16位芯片的,不是32位的。32的我还不了解。16位的必须要这样。我们用的老外的东西,它们要把s19文 ...

学习了, 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感谢讲解。
这个是所有的飞思卡尔的MCU都用得到吗?

s12系列都要的,其他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用得到的,是把机器码转换成bootloader时可以被单片机识别的地址格式的s19文件。必须要这一关!只有 ...

原来如此,多谢多谢

网友:
支持楼主呀。翻译不容易~

网友:
谢谢楼主翻译的资料      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