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电工,这个液位容积怎么算啊?

楼主(2014-08-30):
如图,一个圆筒(倒放),给定一个高度,要求此时的容积。

网友A:
搜球冠体积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球冠体积公司

注意,这里的堵头高度不等于原则半径啊!

网友B:
用积分的方式好算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积分的方式好算些

高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这里的堵头高度不等于原则半径啊!

知道h,知道d,就知道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这里的堵头高度不等于原则半径啊!

如果堵头不是球冠,那要先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曲线

楼主:
坛子里都是活雷锋啊!!外加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h,知道d,就知道r

谢谢!!!
研习一下!!!

楼主:
再顶一下,求更多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堵头不是球冠,那要先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曲线

应该是球冠,只是其半径和圆筒(结合的)半径不一致。

楼主:
哈哈!!!油罐啊!!!正式油罐啊!!!

我要 先学习一下, 不能这么快理解啊。。。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A:
竖立球冠体内任意高度与体积关系研究_司书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立球冠体内任意高度与体积关系研究_司书红

收到!!!!

研究油罐? 液位测量呢?

文件打不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

研究油罐? 液位测量呢?

用CAJViewer打开
就是研究油罐的

楼主:
嗯,下载中。。。

你太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竖立球冠体内任意高度与体积关系研究_司书红

他只用MATLAB计算了3次拟合结果
要自己的程序计算高精度结果还要研究数值积分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只用MATLAB计算了3次拟合结果
要自己的程序计算高精度结果还要研究数值积分的实现 ...

嗯,明白了!!! 我想做厘米表用。。。

网友:
数值积分计算量太大
我觉得还是用MATLAB计算好一堆不同的高度的结果,最后用3次样条插值之类的插值方式比较靠谱,精度应该比3次曲线拟合会好很多
当然这需要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明白了!!! 我想做厘米表用。。。

厘米表意思是只需要每厘米高度计算一个结果吗

网友C:
大学积分基础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厘米表意思是只需要每厘米高度计算一个结果吗

是的。每厘米高度算一个值。
当然,我还是倾向用微元法,微元法用PC机来做也不用考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学积分基础题!

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学积分基础题!

有吗,是什么题目,结果是什么

网友A:
用分部积分法可能可以化简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部积分法可能可以化简公式

年头长了,只记得 “分部积分”这个词了!!!惭愧。。。
不服老不行的。

我试试吧

网友:
我也好多年没碰了,楼上那家伙说这是基础题我才想起积分可以化简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