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linux 在Debian x64的安装 问题分享 并不完整

楼主(2014-08-30):
sudo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gcc-multilib lib32z1-dev lib32z1-dev

wget http://www.sourceforge.net/projects/libpng/files/libpng14/older-releases/1.4.11/libpng-1.4.11.tar.gz
tar zxf libpng-1.4.11.tar.gz
cd libpng-1.4.11
./configure --prefix=/tmp CFLAGS=-m32
make check
make install
cd

sudo dpkg --add-architecture i386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render1:i386 libxrandr2:i386 libxcursor1:i386 libfreetype6:i386 libfontconfig1:i386 libxi6:i386 libpng12-0:i386 libstdc++6:i386 libjpeg62:i386 libssl1.0.0:i386

安装
sh eagle-lin-7.1.0.run

创建软连接
ln -s /opt/eagle-7.1.0/bin/eagle /bin/

直接输入eagle就可以启动了,不需要输入全路径或进入目录里打开
查看连接
ls -li

删除软连接
rm -rf filename

多版本打开方式
方式一全路径打开
/opt/eagle-7.1.0/bin/eagle
/opt/eagle-6.6.0/bin/eagle
/opt/eagle-5.1.2/bin/eagle

方式二目录下执行
/opt/eagle-7.1.0/bin# ./eagle
/opt/eagle-6.6.0/bin# ./eagle
/opt/eagle-5.12.0/bin# ./eagle

仅参考

网友:
呃,6.2版本太落后了点啊。

楼主:
我装了三个版本,6.2.0,6.6.0,7.1.0,6.2.0先装了,能运行,然后我退出6.2.0退出,进入6.6.0目录,去运行eagle,还是出来6.2.0版本,有没有办法三版本共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装了三个版本,6.2.0,6.6.0,7.1.0,6.2.0先装了,能运行,然后我退出6.2.0退出,进入6.6.0目录,去运行 ...

我一般都是这么运行的:
$ /opt/eagle-7.0.0/bin/eagle

网友B:
求个linux版和谐补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装了三个版本,6.2.0,6.6.0,7.1.0,6.2.0先装了,能运行,然后我退出6.2.0退出,进入6.6.0目录,去运行 ...

這應該是你環境變數 path 的順序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應該是你環境變數 path 的順序造成的

怎么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个linux版和谐补丁

Linux 版自从6.1.0之后就没和谐补丁了。

楼主:
E*A*G*L*E linux V6|6|0 石皮角牛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这么运行的:

现在好像可以了,可能开始装的时候用了ln -s命令的原因,现在直接进目录可以分别打开了,你这个也可以,但是会有超级终端窗口,退出超级终端窗口也就自关闭了,不太方便,还是喜双击打开吧

网友D:
为什么用那么老的libpng,新的不兼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用那么老的libpng,新的不兼容吗?

新的应该兼容的,第一次装,所以只要先能装上其它的以后再说

网友C:
是bash shell的話
請執行 export 就可以看到所有 environment variable,找 PATH 就是了。
至於修改的就是個人的家目錄裡的 .bashrc,一般都在這...不過也可能會在去 source 其他的 script。
需要看一下 linux 基本操作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bash shell的話
請執行 export 就可以看到所有 environment variable,找 PATH 就是了。
至於修改的就 ...

创建软连接的原因,如下命令
ln -s /opt/eagle-7.1.0/bin/eagle /bin/
这样你在其它目录下执行eagle直接运行7.1.0版本,
可以选择/opt/eagle-6.6.0/bin/eagle就可以打开其它的版本了

tips:查看软硬连接
ls -l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这么运行的:

全路径可行

网友A:
可以不用链接,直接把那个文件夹加到PATH里面去就行,在 ~/.bashrc中加上:
export PATH = $PATH:/opt/eagle-7.0.0/bin

然后更新.bashrc文件:
source ~/.bash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链接,直接把那个文件夹加到PATH里面去就行,在 ~/.bashrc中加上:

然后更新.bashrc文件:
export PATH=$PATH:/opt/eagle-7.1.0/bin/

中间不能有空格,否则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