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 用双龙ISP 刷328P bootloaders不成功!

楼主(2014-08-30):
板子是arduino UNO的,用双龙ISP下载

到328P中,
将片子放在arduino UNO板上,串口下LED灯程序。不行。
提示
Binary sketch size: 1,116 bytes (of a 32,256 byte maximum)
avrdude: stk500_getsync(): not in sync: resp=0x00

楼主:
请大家帮忙找下原因!难道只有用USBtinyiSP才能下载?
328P的外部16M晶振的设置不对吗?

楼主:
依上面设置成功了!!!!  但为什么上面的 融丝 不行!

网友:
低位设CF 复位时间太短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总结了下,原来,不就找,在IDE里有个boards.TXT文件,里面就是融丝的设置值,用双龙或其它软件设置成这个值就OK了,应该就和arduino 用USBtinyISP 刷的bootloader一样了。
依此法,刷了几块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