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移动硬盘坏了,悲痛欲绝,有无修复办法?

楼主(2014-08-30):
在京东上面买的日立移动硬盘,型号日立(HGST)2.5英寸Touro Mobile 移动硬盘5400转 USB3.0 黑色/1TB 0S03469
2012年8月2日买的。写的是全国有限保修三年。我也不知道这个有限指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心疼的不是硬盘,是里面的数据。

本来这个盘买来是想顶以前的一个数据盘的。以前那个盘07年买的,只有120g,结果现在还一直在坚挺。
没想到这个后来买这么多的就不行了。
故障情况如下。插入移动硬盘,无法识别硬盘。但是在某些电脑里面,可以在设备管理器的磁盘驱动器里面看到这个
硬盘的信息。在磁盘管理器里面,能够显示出来那块盘。但是显示如下

总之虽然可以看到,但是无法操作任何功能。
而且找了很多数据恢复的软件,连盘都找不到。
有一个在dos下的恢复软件找到了盘,但是显示只有8g。

然后在网上找了专业维修的硬盘的。他告诉我这个硬盘是硬件有问题了,需要开腔。
开腔吧数据拷贝出来以后那个盘就没用,只能吧数据恢复出来。恢复价格1200左右。

我现在是这样想,打算买一块一摸一样的硬盘,把硬盘上面的电路直接换到新的硬盘里面。
好像看到论坛有网友这样做成功的。有没有大侠也碰到我这种情况的,看来一个硬盘就算是在
保修期内也是无法保证硬盘不会损坏啊,我的才两年刚刚到啊,欲哭无泪啊。

网友A:
自己so看看有无类似案例和解决办法。
我前不久刚修过一个西数老硬盘,马达不转,so了一下解决办法,直接淘宝一块同型号电路板,再把原bios换过来,顺利修复,成本花费40元不到

网友B:
数据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电脑里的数据也很重要,担心哪天硬盘出问题,一直想存在什么地方做一个备份,但一直还没行动。

网友C:
我一年前这个时候希捷的移动硬盘坏了,500G的,说是磁头坏了,需要开盘恢复,问了好多家都是1000到1500不等。后来是在宝上找到一家600恢复的,大部分都恢复了,没回复的说是数据在有坏道的分区上,不过挺满意的,从那以后我所有的重要资料都备份网盘了,害怕在坏掉,只要硬盘出个什么异常声音或是插电脑上识别满了心里都担心是不是又坏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如果是磁头坏了楼主的办法就没什么用了,你得确定一下是电路坏了还是磁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年前这个时候希捷的移动硬盘坏了,500G的,说是磁头坏了,需要开盘恢复,问了好多家都是1000到1500不等 ...

呵呵,我用坏的硬盘比你用过的硬盘都多。现在硬盘一般比较稳定了,注意远离希捷,本盘日TM立的也少用,西数的质量现在是最坚挺的。要不买新盘,就买些老服务器盘(比如希捷ES1,日立老的5碟装1TB),耐用些。

网友:
真数据重要的话1200一点也不贵。。。。前提是找到靠谱的硬盘维修人员,硬盘开了盘后是不可逆的,他那里取不出数据,换另一个修盘的基本也取不出来了。
楼主还是先在DOS下装个MHDD.扫一下看看吧。如果在MHDD下都认不到盘,问题比较大。如果认盘且打入命令SCAN能够扫描。那盘可能是逻辑问题,重建一下MBR和分区表。数据很有可能O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自己so看看有无类似案例和解决办法。
我前不久刚修过一个西数老硬盘,马达不转,so了一下解决办法,直接淘 ...

如何替换老bios?硬盘上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替换老bios?硬盘上的芯片吗?

有些品牌的硬盘电路板上有一个EEPROM.用于存放硬盘的少部分关键信息,每个盘的信息略有不同。买回来的电路板的EEPROM是存放的其它盘的。所以,要更换成硬盘自己的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电脑里的数据也很重要,担心哪天硬盘出问题,一直想存在什么地方做一个备份,但一 ...

考虑百度云什么的吧,多备份几个物理硬盘里面。反防患于未然!我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若是磁碟出问题,换电路板也是无用的。开盘维修差不多都这个价。

网友:
你确定是硬盘坏了,而不是硬盘盒的电路板坏了?我前两天也碰到一个NESO的移动硬盘,后来查出来是盒子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替换老bios?硬盘上的芯片吗?

就是把坏盘原来的电路板上的bios拆下,焊到新板上,这样才可以认盘

网友:
节哀吧  我已经坏了两个日立的硬盘了,一个2.5 一个1.8 的

网友:
还是弄个NAS比较好,组成RAID1比较安全,同时坏两个硬盘比较少出现。不管是百度动还是微云等云感觉都不太可靠:1)文件放在别人那里总感觉不是自己的硬盘上那么放心;2)担心泄密有些开发资料没准会从云渠道流出。等等等......

网友:
=== 透口气… ===

我记得有个大量使用各种企业级硬盘的国外公司,做过张图总结得出:实际应用中希捷的损坏率最高……

网友:
小声问下,现在什么硬盘比较靠谱?

网友:
很早的时候,我记得一块钱一1M的恢复价格。。

网友:
曾经坏过硬盘,开盘恢复数据,1200,看起来好像是行规价

网友:
还是多放多个备份到云上啊

网友:
硬盘里的数据还是最宝贵的

网友:
化悲捅为力量,可以修好的

网友:
开盘需要无尘车间的。个人搞有点麻烦

网友:
日立的本盘坏过一个60G的,目前还有两个500G和750G的,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靠,我的也是日立的,会不会也这样啊

网友:
没地方修。。。

网友:
直接报废。

网友:
我也吃过这种亏,资料最好在网盘备份一份

网友:
我也有过一次,直接摔坏了,资料全没了,还是网盘吧

网友:
买的联想笔记本是日立硬盘,那不是悲剧了吗。移动硬盘坏的似乎比较多,感觉是很多人拔USB线时,没有先弹出设备导致的,磁盘在高速旋转时突然断电,次数多了很容易损坏。

网友:
我的日立笔记本500G盘用了好几年了,目前还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日立硬盘质量真的不行吗,阿莫何来"注定悲剧"

网友:
日立硬盘是不是当年收购的IBM的PC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