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习蓝牙4.0入手一个荣耀6手机,研究了红外遥控功能...

楼主(2014-08-31):
一般情况下  我会买那种1000左右的手机,
但是带蓝牙4.0+安卓4.3版本以上的手机  真的是少,没发现几款
单只有蓝牙4.0的安卓4.3以下的 都是骗人的

这货出乎我意料  还带有红外遥控功能,顺便玩玩,基本上支持市面上的大部分电视 还有空调型号

还有红外自学习功能,我试了下   遥控对准那个红外口  长按可以记录,试了几个电视遥控器可以成功拷贝红外码,
但是空调的拷贝不成功,是否空调的红外码 不能直接拷贝的呢?

网友A:
空调不是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调不是红外?

是红外的  自带库可以控制    但是学习编码之后 发送控制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红外的  自带库可以控制    但是学习编码之后 发送控制不了

有可能是学习的程序学不了那种编码或者帧格式被改过了

网友:
空调发出去的包括了设置的所有状态,不是一个正常的nec码值

网友:
很显然没有空调库在里面

网友:
有可能是程序写的不好,只能学习重复发射码的红外信号,一般来说,空调要把所有状态都发送出去,码比一般的通用红外线资料多很多,所以每按一次键都只发送一次,而不会重复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