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周立功的LPC1788中文手册 求助为什么寄存器未定义,难道...

楼主(2014-08-31):
        PLL0CON
        FIODIR
        FIOCLR
以上这些在官方的LPC1788手册里都有,可是在头文件里找不着,说没定义,
我下载别人的模板,能编译通过的,增加这些也是说没定义呢,
IOtest.c(25): error:  #136: struct "<unnamed>" has no field "FIODIR"
那他在哪个头文件里呢?

官网上的说明书里使用了大量的寄存器,这些寄存器都跑到哪去了,为什么又变成了
LPC_GPIO1->DIR              =  FIO1DIR
LPC_GPIO1->SET             = IO1SET
LPC_GPIO1->SET            = FIO1SET
LPC_GPIO1->CLR             =IO1CLR
LPC_GPIO1->CLR             =FIO1CLR

那么哪里又能找到这些LPC_GPIO1->CLR  这种的说明呢,例如RSTLCD 又等于什么呢?

楼主:
还有,源代码上面有个小锁,怎么搞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源代码上面有个小锁,怎么搞呢?

有锁是文件设成只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锁是文件设成只读了吧

是的,刚看了一下是只读了,现在锁的问题是解决了。

网友B:
周公是按照NXP的手册来写的,NXP的手册是按照他那个自己的开发平台来写的,不是MDK,所以寄存器定义是不同的。但我更喜欢MDK这么定义的。如果你觉得不爽,你完全可以换那个头文件过来的,只是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公是按照NXP的手册来写的,NXP的手册是按照他那个自己的开发平台来写的,不是MDK,所以寄存器定义是不同 ...

那个头文件也找不到,我是刚想入门,哪种方式倒无所谓,关键是资料所说与我的头文件都不对应,我想要的就是,资料讲的,我能按资料上写的方式去操作,然后能通过。
如果两对对应不上,我就得一条一条去看别人的例程,然后一条一条去猜测。
我是没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或者正确的资料!

我网上买了人家一个二手的LPC1788的板子,200大元,是优龙的,看网上新的要1000大元,只可惜,除了板子,啥资料也没有。连个图纸也没能提供!!

还是要非常感谢你,有的时候,就差那么点一下,不然就是通不了,我也不是专门搞电子专业的,说实话我是在不务正业,有这么个爱好,没事学学单片机,学学ARM7,现在又想搞LPC1788了,
C的基础也不怎么好,到结构那儿再往后就没学过了。

网友:
先收起来了!

网友:
头文件呢?

楼主:
这个是官网上下载的库,里面有头文件 就是那个"lpc177x_8x.h" 就是这个七叉八叉的文件,寄存器版本的不用去找了。
我找不到资料就把头文件看了一遍,对照着寄存器版的命名,基本上是一致的,发现用起来虽然和以前不同,习惯了也就好了。

待会我把官网的库打包发上来呗,发

网友:
优龙板子?

网友C:
LPC1788资料很多。
本坛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LPC1788资料很多。
本坛就有。

是呀,那我就不传上去啦,网速太卡巴了,我刚学。

网友:
这个寄存器都可以自己重新定义,只不过这样很麻烦,没有的寄存器,你可以自己加到头文件上面去,只要地址正确,仿照其它格式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D:
感觉1788很好,一直想学习一下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1788很好,一直想学习一下用起来。

MCU 主芯片被我烧了,暂停了

网友D:
怎么会烧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烧了呢?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92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