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连接电脑受干扰问题

楼主(2014-08-31):
我先把CP2102与电脑连接,连接后上电无线模块,上电后CP 2102就通信异常,无法与电脑通信。在重新插拔异常USB线后,通信就正常了
我只是用CP2102转换成TTL直接与无线模块通信,为什么一上电就无法通信了

网友:
不知道原因啊 难道是USB驱动问题?

网友:
加磁珠,共模电感试一下

网友:
在用CH340没用过CP2101帮顶了。

网友A:
换个FT232试试看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FT232试试看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貌似现在是最好的IC了呢。

网友:
价格比较贵

网友:
用光耦隔开试一试

网友:
CP2102确实是不错的片子,但有的时候确实不稳定,生产中用了几十片,接电脑,总是不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只好定期移除设备再重新装驱动……

网友:
一直在用,没遇到什么问题,而且是焊接一个好一个,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话实说,CP2102的这种问题确实有的。而且在连续大数据时会停止响应。建议把改加的旁路电容都加上,抗干扰 ...

2102还是很好的,我批量生产焊接完的 一个都没坏过
可能没有做过压力测试吧 不过其实2102的fifo比232还大

网友:
对了,忘记说了,CP2102 上的TX、RX口上的静电二极管接好没有

网友:
楼主芯片的外围有没有按照这款芯片的外围去做?
请严格按照datasheet规定的加上外围。

网友:
1.电源要处理干净,滤波电容该加上的要加上

2.驱动用官方的。

3.USB端的ESD保护器件要上上。布线时要注意与其它干扰源保持一定的距离。

目前正在用这个片子,还算是稳定,可能没有进行过大量的测试吧~!

应该能解决。

网友:
CP2102在实际使用中经常有出现一些问题,建议使用FT232,这个比较稳定,但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网上看到ch341系列是“最稳定”的。

网友:
如果反一下上电顺序试试呢 先上电无线模块,再上2102

网友:
不排除PCB布线设计问题,或者USB电缆无屏蔽层等等,方便可以上传局部PCB图,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
还有线路的阻抗设计等对PCB影响也很大,比如USB全速的D+和D-线上串22R也许就影响小,串了100R的可能影响就大了

网友:
同样遇到lz遇到的问题,希望有高手能解答下

网友:
还是检查一下原理的设计问题吧,ESD要处理好。在数据线加电感试试。用过几千片,并没有发现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C:
cp2102在用,没发现楼主的问题,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或者再检查硬件电路吧

楼主(2015-05-13):
引用 网友C:
cp2102在用,没发现楼主的问题,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或者再检查硬件电路吧 ...

原理我上传一下,你帮看看,或把你使用的原理图上传一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理我上传一下,你帮看看,或把你使用的原理图上传一份,学习一下

电路图,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