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CC2540 nrf51822 , CSR1000 ram不合理啊

楼主(2014-08-31):
CSR1000   60K ram 60k flash
nrf51822  16KB RAM 256KB flash
cc2540     8k ram 256k flash

我编译了下TIcc2540的BLE  大概RAM只剩下1k以内  flash 用了一半  也就是7k ram 和 120kflash左右
CSR1000协议栈 60k以内? 这么大的60k ram感觉也没必要吧

网友:
CSR網路上看到的solution好像有外掛ROM

网友A:
你以为你在用ARM啊?51内核代码量本来就大。

网友B:
应该也是用户代码在RAM里跑吧,协议栈放RO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为你在用ARM啊?51内核代码量本来就大。

我想说的是  CSR1000的flash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也是用户代码在RAM里跑吧,协议栈放ROM里。

ram中间数据 代码能在ram上跑的    必定在flash上有相同一份

网友:
可能是代码得在RAM上跑,那你FLASH再大,RAM不够大也没啥意义,不一定能跑类似分页加载这么复杂的模式,干脆就RAM和FLASH等大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  CSR1000的flash不太合理

还好,CSR1000根据所有资料,只能得出它的MCU是16位RISC,代码量会比8位51少得多。
不过,小众产品我不推荐用。厂商有意去保护一些东西,对使用者来说,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让研发人员无所适从。

网友C:
LZ,看错了吧
"CSR1000   60K ram 60k flash" ,csr内部的不是flash的,是rom。配置是64k ram,64k rom
用户程序要外挂flash的,每次上电,外部flash要load到内部ram里面去,在ram里面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看错了吧
"CSR1000   60K ram 60k flash" ,csr内部的不是flash的,是rom。配置是64k ram,64k rom
用户 ...

现在讲的rom一般都是讲flash了吧    如果要从外面加载的话 就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
CSR做数据传输不用外挂了,做语音的还是要外挂

网友:
觉得还是NRF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