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系列是否可驱动索尼IMX135堆栈式摄像头(已解决)

楼主(2014-08-31):
我对这个安卓手机的拍照摄像看法是现在非常完美,特别是索尼IMX135堆栈式摄像头。如果用K系列的cpu能驱动索尼IMX135堆栈式摄像头拍照摄像。那就牛叉了!请高手续点资料,感兴趣的小盆友说说看。这比较有兴趣我对。

网友:
可能需要FPGA吧?

网友:
楼主能找到这个摄像头的接口资料否?

网友A:
如果能找到相关的资料,接口也符合,那倒是可以玩一玩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找到相关的资料,接口也符合,那倒是可以玩一玩唷。

资料还没有,不知道官网在哪,安卓的资料倒是在*度看过。这个东西如果搞好了,再加个四轴,你懂的多高的楼层都小意思了!

网友B:
datasheet没有 什么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sheet没有 什么也不好说

嗯,我努力一把,找找看!

网友:
这个高端了,资料恐怕不好找啊。

网友:
应该是CSI接口的,得用个FPGA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还没有,不知道官网在哪,安卓的资料倒是在*度看过。这个东西如果搞好了,再加个四轴,你懂的多高的 ...

这个摄像头像素比较高吧,四轴怎么把这么高带宽的数据传下来?

网友:
楼主你这个摄像头的接口是什么?你首先要先了解你摄像头的接口情况,然后看看是否和我们的K系列芯片连接。建议你先去看看摄像头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