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锂电池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08-31):
看了几款低功耗的MCU,片上LDO的正常供电范围是2~3.6V, Maxium Rating最高也只到3.9V,可是锂电池电压范围会是2.7~4.0V 。 只差那么0.4V,这样外部就必须再用一个LDO了。想问一下大家一般用锂电池给这种电压范围的MCU供电都是怎么做的?有没有比较省一点的方案?  再有当锂电池电压降到LDO稳定的电压之下时, LDO输出是怎么一个情况,跟跟随输入电压变化还是会怎样?

网友:
用低压差的,100到200mv 的ldo

网友:
XC6206可满足你

网友A:
简单的话,串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话,串二极管吧

因为芯片可能会处于非常低的功耗模式下,所以串二极管也不行。用齐纳稳压也比较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芯片可能会处于非常低的功耗模式下,所以串二极管也不行。用齐纳稳压也比较费电。 ...

串二极管和用LDO的效果基本一样的,只不过串二极管不稳压,用LDO稳压

网友B:
非常低的功耗,为什么不能用二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低的功耗,为什么不能用二极管?

大概是电流太小的时候,二极管压降不会像标称的那样,也会很低很低,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使用,虽然低,但是却有,具体要验证一下

网友B:
那就加假负载。。。有些LDO也是有最低工作电流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加假负载。。。有些LDO也是有最低工作电流要求的。

加假负载的话,我调低功耗模式就没啥意义了。否则用个齐纳限住电压也可以,就是觉得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电流太小的时候,二极管压降不会像标称的那样,也会很低很低,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使用,虽然低,但 ...

虽然芯片标的最高输入电压是3.9V,我也觉得串个二极管再接上片子应该不会坏吧,虽然有可能电压高了0.1V,但是只是在电流非常小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应该不至于弄坏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