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值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8-31):
AD转换中,如果是Q15的格式,要把它变成实际的电压值,一般什么方法??
示例:参考电压为2.5V,12位的AD

网友:
一元一次方程忘解了?

网友A:
AD采集不是有参考电压的吗?这样可以算出采集电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集不是有参考电压的吗?这样可以算出采集电压的吧

参考电压为2.5V,12位的AD,转换结果代码为:1111 1111 11111 0000 请问该怎么算

网友:
ad值是表示你有多少份电压分辨率,如5v,2位ad(假设啊)分辨率就1.25v,然后你就懂了吧,不懂先了解ad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考电压为2.5V,12位的AD,转换结果代码为:1111 1111 11111 0000 请问该怎么算

参考手册应该有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考电压为2.5V,12位的AD,转换结果代码为:1111 1111 11111 0000 请问该怎么算

测量2.5V时AD为1111  1111 1111  1111,那你AD为1111 1111  1111  0000,时采集电压为多少,这样可以算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2.5V时AD为1111  1111 1111  1111,那你AD为1111 1111  1111  0000,时采集电压为多少,这样可以算出 ...

看清楚是Q15格式,2.5V时AD为0111 1111 1111 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清楚是Q15格式,2.5V时AD为0111 1111 1111 0000

Q15就是分辨率的问题,12位就是2的12次方份,15就同理了

网友C:
没有增益的话,直接和基准相乘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增益的话,直接和基准相乘就好了呀

能否给出详细的计算过程???

网友C:
Q15是一个小于1的数据格式,可以理解为 正数的 n/32767 和 负数的 n/32768;,本质就是一个比例值;
你的AD数值如果是16差分位全范围的话,输入0时,对应0,输入 +REF = 0x7fff,-REF =  0x8000;
近似Q15值分别为 0, 1,-1;
求电压值自然就是 AD和REF电压相乘就是实际值了,当然需要保持相同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5是一个小于1的数据格式,可以理解为 正数的 n/32767 和 负数的 n/32768;,本质就是一个比例值;
你的AD数 ...

还是没搞懂,还望更详细的讲解。。。

网友:
Q15最大值是32767,那么你的电压满量程的Q15值就是32767,比如你的AD的量程是0---5V,一个ADC的Q15值对应的电压应该是5V x  ADC的Q15值 / 32767。

网友:
我遇到个ad校准,误差不线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