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响应号召,抵制360,重新上传KE02脱机Boot资料!

楼主(2014-08-31):
重新上传,麻烦莫大帮忙将以前的帖子删除,谢谢!

首先传张全身照:

将脱机Boot插到电脑上:

变身一个U盘:

再将目标文件拷贝到U盘中:

连接目标板上电开始下载目标程序:

下载成功,目标运行:

下面是所有资料:
原理图:

PCB(留了串口转USB接口,呵呵后来一直没时间做 ):

K20(烧录板)源码:

HEX文件:

目标板BootLoader工程(MDK的):

HEX:

OK,全部上传,希望对大家开发有帮助!

网友:
沙发  感谢楼主分享原创资料!!!
踢爆王自辱菊花

网友:
这个好    先收藏啦

网友A:
和前面帖子附件内容一样么?

网友:
推荐为飞思卡尔板块最有技术含量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前面帖子附件内容一样么?

一样的,呵呵!

网友:
介个算不算违规呢?不过资料是好资料,帮顶

网友B:
好东西,收藏。。楼主是用bootloader的协议实现的,XMode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收藏。。楼主是用bootloader的协议实现的,XModem吗?

不是,用的就是HEX文件的格式,呵呵!

网友:
这么牛啊,厉害,学习了

网友:
这个牛,好东西。以后升级固件简单了。

网友:
这个很好,我的板子快到了,必须学习之。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变身u盘最大可以放多大的hex文件呢?反面有flash芯片吗?

网友:
似乎是很好的东西啊,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变身u盘最大可以放多大的hex文件呢?反面有flash芯片吗?

没有Flash,U盘只有400K左右!

网友:
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D:
楼主速度够快的,KE02都已经玩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速度够快的,KE02都已经玩成这样了!!

现在板子都被我玩坏了,好像把BDM那边的程序给弄没了,还不知道怎么没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板子都被我玩坏了,好像把BDM那边的程序给弄没了,还不知道怎么没的  ...

呵呵,楼主先摸摸石头,然后指导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楼主先摸摸石头,然后指导我们摸着石头过河。

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啊!

网友:
ke02 脱机编程器 marj

网友E:
感謝分享。樓主的電腦是戴爾的?

网友:
很好的东西啊,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不错,非常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分享。樓主的電腦是戴爾的?

那是公司的电脑,我的是联想的!

网友F:
不错,这个只能用于K02吗 ? 烧到K25上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这个只能用于K02吗 ? 烧到K25上会有什么后果?

没试过,呵呵!

网友F:
很敢兴去,原理上不会损坏心片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敢兴去,原理上不会损坏心片吧 ?

应该是不可行的,呵呵,因为KL跟KE的FLL模块不同!要用也可以,要改Boot程序!

网友:
收藏了啊 啊啊啊

网友G:
这次的图片没有了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次的图片没有了3**了

抵制了,哈哈!

网友:
这个好,要收藏!

网友:
FPGA CPLD脱机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
很好!
是先在目标板上烧个BootLoader,再用烧录板传HEX文件吗?
要是能直接烧录空白或者没有BootLoader的目标mcu更实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产品了。

网友:
资料不错,不过楼主,你这和抵制360有关系么?

网友:
我昨天在同学的机子上尝试用360安全浏览器登陆amo试试 .竟然能打开了.@莫大,怎么回事.360是出新对策了吗.赶快把他搞掉.
抵制360

网友(2014-10-07):
楼主玩得好高档,用处不大不?

网友:
了解知道有这样一个东西

网友H(2014-12-15):
那个优盘是怎么出来的呢,。有点好奇,。

网友I:
厉害,不过是否可以为小弟科普下,应用领悟哪方面多

网友:
挺实用的工具,收藏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优盘是怎么出来的呢,。有点好奇,。

跑的是MQX,里面有MFS跟MSD,把两个搞到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不过是否可以为小弟科普下,应用领悟哪方面多

可以参考我楼上的答复!

网友:
这个很好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