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配合前几天发的SPI Flash的驱动,分析MQX驱动架构!

楼主(2014-08-31):
首先声明:以下都是我个人在MQX学习、使用过程中的一些见解,当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说的不是很明白,我希望我扔出来的这块砖头,能引来他山之玉

在参考了MQX自带的内部Flash驱动中,我看到Flash其实可以分区进行不同区域来做驱动,比如我自己的这个驱动,就是将一个8M的SPI Flash分为两块,前2M是一块,后面6M是一块,而每个块我们都需要不同的参数来进行标记,我做了一个Flash Block的结构体如下:
typedef struct spi_flash_block
{
    char *block_name;                                //分块名称
    uint32_t block_start_address;                //块起始地址
    uint32_t block_end_address;                //块结束地址
    uint32_t sector_address;                 //当前操作扇区地址
    uint32_t sector_size;                        //驱动大小
    uint8_t *sector_buff;                        //CACHE指针
    bool sector_change_flag;                        //写标志
}SPI_FLASH_BLOCK, *SPI_FLASH_BLOCK_PTR;

然后定义两个区,我将一个命名为系统区,另一个命名为用户区:
static SPI_FLASH_BLOCK spi_flash_block_descr[] = {
    {"system", 0x00000000, 0x001FFFFF, 0x00000000, SPI_MEMORY_SECTOR_SIZE, NULL, FALSE},
    {"user",   0x00200000, 0x007FFFFF, 0x00200000, SPI_MEMORY_SECTOR_SIZE, NULL, FALSE},
    {0,        0,          0,          0,          0,                      0         }
};

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就是SPI口了,这个参数可以用来改变SPI口,因为我的Flash挂接在SPI0上,所以如下定义:
#if BSP_SPI_MEMORY_CHANNEL == 0
        #define SPI_CHANNEL SPI0_BASE_PTR
#elif BSP_SPI_MEMORY_CHANNEL == 1
        #define SPI_CHANNEL SPI1_BASE_PTR
#elif BSP_SPI_MEMORY_CHANNEL == 2
        #define SPI_CHANNEL  SPI2_BASE_PTR
#else
     #error Unsupported SPI channel number. Please check settings of BSP_SPI_MEMORY_CHANNEL in BSP.
#endif

而为了更方便将来对驱动的修改,我添加了一个公共的数据结构,虽然目前没有其它参数,但如果以后要使用,可以在此结构体里面添加:

typedef struct spi_flash_struct
{
    SPI_MemMapPtr SPIx;
}SPI_FLASH_STRUCT, *SPI_FLASH_STRUCT_PTR;

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我们做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驱动了,其实OS的驱动不外乎就是几个函数,我要完成以下几个函数的编写:
_mqx_uint _spi_flash_install(char *identifier, SPI_FLASH_STRUCT const *init_ptr);
_mqx_int _spi_flash_init(const void *init_data_ptr, void **io_info_ptr_ptr);
_mqx_int _spi_flash_open(MQX_FILE_PTR fd_ptr, char *open_name_ptr, char *flags);
_mqx_int _spi_flash_close(MQX_FILE_PTR fd_ptr);
_mqx_int _spi_flash_read(MQX_FILE_PTR fd_ptr, char *data_ptr, _mqx_int num);
_mqx_int _spi_flash_write(MQX_FILE_PTR fd_ptr, char *data_ptr, _mqx_int num);
_mqx_int _spi_flash_ioctl(MQX_FILE_PTR fd_ptr, _mqx_uint cmd, void *param_ptr);
_mqx_int _spi_flash_uninstall(IO_DEVICE_STRUCT_PTR   io_dev_ptr);

第一个当然是install函数,我写的函数如下:
_mqx_uint _spi_flash_install ( char *identifier, SPI_FLASH_STRUCT const   *init_ptr)
{
    SPI_FLASH_STRUCT_PTR spi_flash_data = _mem_alloc_system(sizeof(SPI_FLASH_STRUCT));        //定义了公共的变量
   [color=Red] spi_flash_init(spi_flash_data, NULL);                //初始化端口以及数据
[/color]    return (_io_dev_install_ext(                               //进行驱动注册
        identifier,
        _spi_flash_open,
        _spi_flash_close,
        _spi_flash_read,
        _spi_flash_write,
        _spi_flash_ioctl,
        _spi_flash_uninstall,
        spi_flash_data));
}

这里我要注明一下,其实很多驱动都可以在驱动OPEN的时候再进行初始化,但是考虑到我初始里面有个公共的变量SPI口的选择,所以我将初始化功能放在了此处。此函数要在使用SPI Flash之前调用,用来注册驱动。使用方法:
_spi_flash_install("spi_flash:", NULL);

第二个函数是相对install来说的,就是uninstall函数:
_mqx_int _spi_flash_uninstall( IO_DEVICE_STRUCT_PTR   io_dev_ptr)
{
    SPI_FLASH_STRUCT_PTR user_data = (SPI_FLASH_STRUCT_PTR)io_dev_ptr->DRIVER_INIT_PTR;
    _mem_free(user_data);        //因为在install函数中申请了内存,所以在此要将内存释放掉,不然会造成内存泄漏
    io_dev_ptr->DRIVER_INIT_PTR = NULL; //将驱动数据清空,防止野指针的出现
   return MQX_OK;
}

第三个函数当然就是初始化了:
_mqx_int _spi_flash_init( const void  *init_data_ptr, void **io_info_ptr_ptr )
{
    SPI_FLASH_STRUCT_PTR user_data = (SPI_FLASH_STRUCT_PTR)init_data_ptr;
    user_data->SPIx = SPI_CHANNEL;
    hal_spi0_init(user_data->SPIx);

    return SPI_FLASH_OK;
}

初始化函数就比较简单,我只是选择了SPI接口,然后配置硬件SPI口。

第四个函数是OPEN:
_mqx_int _spi_flash_open ( MQX_FILE_PTR fd_ptr, char   *open_name_ptr, char   *flags)
{
    SPI_FLASH_BLOCK_PTR user_block = NULL;
    int i = 0;
    for(i = 0; spi_flash_block_descr[i].block_name != 0; i++)
    {
        [color=Red]if(0 != strstr(open_name_ptr, spi_flash_block_descr[i].block_name))        //用块名称对块进行查找
        {
            user_block = (SPI_FLASH_BLOCK_PTR)_mem_alloc_system(sizeof(SPI_FLASH_BLOCK));         //找到块之后申请内存作为当前打开块的初始化数据
            memcpy(user_block, &(spi_flash_block_descr[i]), sizeof(SPI_FLASH_BLOCK));        //对块数据进行初始化
            fd_ptr->DEV_DATA_PTR = user_block;     //将块指针赋值给当前打开的驱动数据指针
            break;
        }
[/color]    }
    if(user_block == NULL)
    {
        return IO_ERROR;
    }
    user_block->sector_buff = _mem_alloc_system(user_block->sector_size);    //给CACHE申请内存
    fd_ptr->SIZE = user_block->block_end_address - user_block->block_start_address + 1;  //初始化当前驱动块的尺寸
    fd_ptr->LOCATION = user_block->block_start_address;   //初始化LOCATION
    read_sector(fd_ptr);  //初始化当前CACHE
    return MQX_OK;
}

这个函数我也是参考原MQX中Flash驱动中的OPEN函数,这块有点说道,因为Flash分块了,所以在OPEN的时候需要做一件事情,驱动我目前要OPEN的是哪一个块,使用如下:
fopen("spi_flash:system", NULL);

或者
fopen("spi_flash:user, NULL);

第五个函数close,这个函数相对比较简单,就是释放Open时申请的所有资源,然后将指针清空:
_mqx_int _spi_flash_close ( MQX_FILE_PTR fd_ptr )
{
    SPI_FLASH_BLOCK_PTR user_block = (SPI_FLASH_BLOCK_PTR)fd_ptr->DEV_DATA_PTR;
    fflush(fd_ptr);
   [color=Red] _mem_free(user_block->sector_buff);
    _mem_free(user_block);
    fd_ptr->DEV_DATA_PTR = NULL;
[/color]    return MQX_OK;
}

第六个函数read,这个函数其实也没什么,直接从Flash中读数据,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要改变CACHE的切换:
_mqx_int _spi_flash_read ( MQX_FILE_PTR fd_ptr,char   *data_ptr, _mqx_int   num )
{
    SPI_FLASH_BLOCK_PTR user_block = (SPI_FLASH_BLOCK_PTR)fd_ptr->DEV_DATA_PTR;
    uint32_t sector_start = user_block->sector_address;
    uint32_t sector_next_start = user_block->sector_address + user_block->sector_size;
    uint8_t *buff_ptr;
    _mqx_int location = fd_ptr->LOCATION;
    _mqx_int over_num = num;
    _mqx_int read_num_one_time;
    do
    {
        if((location < sector_start) || (location >= sector_next_start))
        {
            [color=Red]uint32_t error = switching_sector(fd_ptr, location);                //如果地址范围超出当前CACHE,要进行切换
[/color]            if(error != SPI_FLASH_OK)
            {
                return error;
            }
            sector_start = user_block->sector_address;
            sector_next_start = user_block->sector_address + user_block->sector_size;
        }
        buff_ptr = user_block->sector_buff + (location & (user_block->sector_size - 1));
        read_num_one_time = ((location + over_num) >= sector_next_start) ? sector_next_start - location : over_num;
        memcpy(data_ptr, buff_ptr,  read_num_one_time);
        data_ptr += read_num_one_time;
        location += read_num_one_time;
        over_num -= read_num_one_time;
    }while(over_num > 0);
    fd_ptr->LOCATION += num;
    return num;
}

第七个函数write,写函数跟读函数一样,要注意CACHE切换,另外,写函数还要注意一定要将写标志置起来,此标志是为了CACHE切换时知道Flash是否需要改变:
_mqx_int _spi_flash_write (MQX_FILE_PTR fd_ptr,char     *data_ptr, _mqx_int     num )
{
    SPI_FLASH_BLOCK_PTR user_block = (SPI_FLASH_BLOCK_PTR)fd_ptr->DEV_DATA_PTR;
    uint32_t sector_start = user_block->sector_address;
    uint32_t sector_next_start = user_block->sector_address + user_block->sector_size;
    uint8_t *buff_ptr;
    _mqx_int location = fd_ptr->LOCATION;
    _mqx_int write_num_one_time;
    _mqx_int over_num = num;
    do
    {
        if((location < sector_start) || (location >= sector_next_start))
        {
            [color=Red]uint32_t error = switching_sector(fd_ptr, location);[/color]
            if(error != SPI_FLASH_OK)
            {
                return error;
            }
            sector_start = user_block->sector_address;
            sector_next_start = user_block->sector_address + user_block->sector_size;
        }
        buff_ptr = user_block->sector_buff + (location & (user_block->sector_size - 1));
        write_num_one_time = ((location + over_num) >= sector_next_start) ? sector_next_start - location : over_num;
        memcpy(buff_ptr, data_ptr, write_num_one_time);
       [color=Red] user_block->sector_change_flag = TRUE;
[/color]        data_ptr += write_num_one_time;
        location += write_num_one_time;
        over_num -= write_num_one_time;
        if(location >= sector_next_start)
        {
            write_sector(fd_ptr);
        }
    }while(over_num > 0);
    fd_ptr->LOCATION += num;
    return num;
}

最后一个IOCTRL函数,在驱动中,此函数的重要性我想我就不用说了,下面是我的函数,因为只用到了一部分命令,所以函数不算太大,MQX中Flash的IOCTRL函数那才叫个大呢:
_mqx_int _spi_flash_ioctl (MQX_FILE_PTR fd_ptr, _mqx_uint    cmd,void        *param_ptr )
{
    SPI_FLASH_STRUCT_PTR user_data = (SPI_FLASH_STRUCT_PTR)fd_ptr->DEV_PTR->DRIVER_INIT_PTR;
    SPI_FLASH_BLOCK_PTR user_block = (SPI_FLASH_BLOCK_PTR)fd_ptr->DEV_DATA_PTR;
    _mqx_int                           result = MQX_OK;
    _mqx_uint_ptr                      uparam_ptr;
    switch(cmd)
    {
        [color=Red]case IO_IOCTL_FLUSH_OUTPUT:                        //Flush功能,这个功能很有用,我一开始没有加此命令,结果文件写完后下次开机就不见了,大家知道原因吧,哈哈
            write_sector(fd_ptr);
            break;[/color]
        case FLASH_IOCTL_ERASE_CHIP:
            hal_spi_dev_flash_erase_dev(user_data->SPIx);
            hal_spi_dev_flash_read(user_data->SPIx, user_block->sector_address, user_block->sector_buff, user_block->sector_size);
            break;

        case IO_IOCTL_DEVICE_IDENTIFY:
            /*
            ** This is to let the upper layer know what kind of device this is.
            ** It's a physical flash device, capable of being erased, read, seeked,
            ** and written. Flash devices are not interrupt driven, so
            ** IO_DEV_ATTR_POLL is included.
            */
            uparam_ptr = (_mqx_uint_ptr)param_ptr;
            uparam_ptr[0] = IO_DEV_TYPE_PHYS_FLASHX;
            uparam_ptr[1] = IO_DEV_TYPE_LOGICAL_MFS;
            uparam_ptr[2] = IO_DEV_ATTR_ERASE | IO_DEV_ATTR_POLL
                             | IO_DEV_ATTR_READ | IO_DEV_ATTR_SEEK |
                             IO_DEV_ATTR_WRITE;
            break;

        case IO_IOCTL_GET_NUM_SECTORS:
            *(uint32_t *)param_ptr = fd_ptr->SIZE / SPI_MEMORY_SECTOR_SIZE;
            break;
        case IO_IOCTL_GET_BLOCK_SIZE:
        case FLASH_IOCTL_GET_SECTOR_SIZE:
            /* returns the fixed size for MFS sector size */
            *(uint32_t *)param_ptr = user_block->sector_size;
            break;
[color=Red]        case IO_IOCTL_SEEK:                     //这个命令一定要添加,因为我们Flash分块了,所以起始地址不一样,如果不加此功能,那么它起始地址都是默认从0开始,那第二个                                                                   //块肯定会读写错误[/color]
            fd_ptr->LOCATION += user_block->block_start_address;
            break;
        default:
            result = IO_ERROR_INVALID_IOCTL_CMD;
    }
    return result;
}

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个函数我必须得说明一下,切换扇区,需要注意的是一开始定义的写标志在这里起了作用,看代码:
uint32_t switching_sector(MQX_FILE_PTR fd_ptr, _mqx_int address)
{
    SPI_FLASH_BLOCK_PTR user_block = (SPI_FLASH_BLOCK_PTR)fd_ptr->DEV_DATA_PTR;
    uint32_t error_code;
    //取旧扇区的起始地址
    _mqx_int sector_start_address = address & (~(user_block->sector_size - 1));
    //写Flash
[color=Red]    if(user_block->sector_change_flag)
         error_code = write_sector(fd_ptr);[/color]
    if(error_code != SPI_FLASH_OK)
    {
        return error_code;
    }
    //更新扇区的起始地址参数
    user_block->sector_address = sector_start_address;
    //重新填充CACHE
    error_code = read_sector(fd_ptr);
    if(error_code != SPI_FLASH_OK)
    {
        return error_code;
    }
    return SPI_FLASH_OK;
}

OK了,其它的一些再底层的函数我就没有必要一一说明了!尾部再将源文件传上来:

砖来了,玉在哪?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确实实用,收藏先
楼主辛苦

网友A:
哈,楼主讲得好详细,这个可以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楼主讲得好详细,这个可以加精

谢谢捧场啊,你的飞币飞升啊! 为了追赶你,得搞有质量的帖子才成啊!

楼主:
晕,代码里面想加红,没加上,希望大家看的时候要多注意带[color   =   read]字样的那些代码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捧场啊,你的飞币飞升啊! 为了追赶你,得搞有质量的帖子才成啊! ...

哈哈,那一起加油,早点拿到T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一起加油,早点拿到TOWER

一起努力,哈哈!

网友B:
楼主最近帖子质量很高啊  都是原创的   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帖子质量很高啊  都是原创的   给力!

一切为了TOWER

网友B:
楼主最近再多发发原创的心得  让大家一起跟着学学

希望莫大能多给原创帖子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再多发发原创的心得  让大家一起跟着学学

希望莫大能多给原创帖子加精 ...

回头我再整理看看,看有没有能放出来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LZ帖子质量很高!

楼主:
其实不难的,呵呵!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C:
不明觉厉,貌似结构体编译器都会字节对齐,很浪费内存呢

网友:
楼主的原创帖好厉害啊

网友:
支持原创作品,感谢分享

网友D:
这个趋势,应该快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趋势,应该快了啊

谢谢捧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rk!学习了!!

有问题可以交流啊!

网友F:
分析MQX驱动架构

架构是个什么意思呢?

网友:
好长,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析MQX驱动架构

架构是个什么意思呢?

找不到合适的词,呵呵,语文学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楼主真厉害呀

从MQX源码中一点一点学,有可能断章取义了,但能用,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从MQX源码中一点一点学,有可能断章取义了,但能用,呵呵

这已经很厉害了
想问下楼主,这种flash怎么防止坏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已经很厉害了
想问下楼主,这种flash怎么防止坏块呢

我用的时候用文件系统,会自己检测坏块,原理没研究过!

网友:
支持原创,,支持精华··········
话说马上也要进入MQX学习了,先收藏先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合适的词,呵呵,语文学的不好!

没有, 我看很多的 招聘上面都是要 熟悉什么什么 架构,

不是很 明白 架构的 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 我看很多的 招聘上面都是要 熟悉什么什么 架构,

不是很 明白 架构的 意思~~~

框架中构造,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框架中构造,呵呵!

还是不明白~

楼主:
你写程序之前是不是得先考虑大概的框架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写程序之前是不是得先考虑大概的框架啊!

不是都差不多啊~~~·  .c .h~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都差不多啊~~~·  .c .h~

呵呵,建议你多看看小的OS,像UCOS、RTT、MQX、RTOS、FREEOS之类的代码,那里面有一些软件思想可以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是都差不多啊~~~·  .c .h~

哈哈,典型的想到哪写到哪
如果有一定的框架的话,以后写程序就按这个框架模式走,就不用做很多重复的工作
要做的就是在框架下不断的添加功能应用,开发效率会高很多
想到哪写到哪就会导致很多重复劳动,而且程序看起来也不是很有条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建议你多看看小的OS,像UCOS、RTT、MQX、RTOS、FREEOS之类的代码,那里面有一些软件思想可以学习! ...

正在看 ucos ~

RTOS 了解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哈哈,典型的想到哪写到哪
如果有一定的框架的话,以后写程序就按这个框架模式走,就不用做很多重复的工 ...

您的意思是 模块化 吧~~~  在相关的模块中,增加 相关的函数 ?

类似于 C++ 的类 ,增加 删除 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的意思是 模块化 吧~~~  在相关的模块中,增加 相关的函数 ?

类似于 C++ 的类 ,增加 删除 功能? ...

差不多!

网友F:
IC的 一个 .c . H
SPI 的 一个.c  .h
Uart 的一个 .c 。h

LCD 的

LED 的

按键的

7816的

14443的

Rf的

USB 的

等等  吧     用哪个  挂那个的 include<.h>吧 ,不能的 屏蔽掉吧 ~~~~

   框架大概是 这个 意思吧??????????????

网友F:
当然还有很多 中断的

timer 的

GPIO的 ,

各种宏的

各种结构体的

数据结构的·~~~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IC的 一个 .c . H
SPI 的 一个.c  .h
Uart 的一个 .c 。h

不尽然是!呵呵,你看UCOS,你觉得他那里的驱动程序怎么样?是不是都差不多?一个OPEN、一个WRITE、一个READ、一个CLOSE、一个IOCTRL,但是就这几个函数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底层驱动!也就是说,你在编程的时候往往需要先考虑好怎么做最方便,而你考虑好之后执行的时候那个思路,就叫作大概的程序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还有很多 中断的

timer 的

我觉得是一种思路,不是具体的哪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一种思路,不是具体的哪个东西!

高手 请教一下呢
比如我有了
uart.c uart.h
gsm.c gsm.h
main.c

我gsm.c中需要调用uart.c中的函数,这种做法合理不
如果不合理,改进的办法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尽然是!呵呵,你看UCOS,你觉得他那里的驱动程序怎么样?是不是都差不多?一个OPEN、一个WRITE、一个R ...

让我先 理解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 请教一下呢
比如我有了
uart.c uart.h

你要分两个对像来处理的话,为了移植方便,比如下次你用gsm模块调用的是SPI模块的同样的一个函数,我一般的做法是在GSM模块中添加一个函数指针,然后在初始化的时候从UART模块或SPI模块中把函数地址拿出来初始化此指针,而此指针就是GSM模块中的变量,需要注意的是在用此函数的之前要判断他是否已经被赋值,不然很容易出现野指针,呵呵!

网友C:
这一套驱动都是从linux来得,看来linux才是鼻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要分两个对像来处理的话,为了移植方便,比如下次你用gsm模块调用的是SPI模块的同样的一个函数,我一般 ...

感谢回复,又学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套驱动都是从linux来得,看来linux才是鼻祖

那当然,无数人的智慧积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回复,又学到知识了。

呵呵,多交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时候用文件系统,会自己检测坏块,原理没研究过!

这样呀,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觉厉,貌似结构体编译器都会字节对齐,很浪费内存呢

这个可以设置的,但一般都采用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觉厉,貌似结构体编译器都会字节对齐,很浪费内存呢

不一定哦,前几天发现不能全靠编译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一定哦,前几天发现不能全靠编译器!

编译器在大部份情况下还是靠得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编译器在大部份情况下还是靠得住的

呵呵,有些情况还真不好查,我那个问题后来是靠猜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有些情况还真不好查,我那个问题后来是靠猜的!

能否开个贴细说分享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否开个贴细说分享下哈

不好说,呵呵,能开早就开了,还能赚飞币,具体情况比较复杂!

网友J:
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虽然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虽然用不上

要做单片机,迟早能用上,呵呵!

网友:
来看详解的

网友K:
flash 要处理写平衡、坏块管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flash 要处理写平衡、坏块管理吧

好像文件系统中有!

网友:
linux和MQX的驱动结构原理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4-11-30):
帮顶,标记一下。 飞思卡尔SPI驱动

网友:
可以像 epprom那样随即写不,擦除算法均衡不?

网友:
MQX自带的内部Flash驱动 支持哪些厂家的芯片 好像不同的厂家需要进行移植才能用

网友L(2014-12-31):
楼主,请教一下,MQX的驱动不知道和Linux的相比怎么样?  是不是都有现成的? 在开发包里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请教一下,MQX的驱动不知道和Linux的相比怎么样?  是不是都有现成的? 在开发包里 ...

有BSP与PSP,一般不用改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BSP与PSP,一般不用改动!

哦哦,这么说开发起来还是挺容易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BSP与PSP,一般不用改动!

这么说开发还是挺容易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这么说开发还是挺容易的?

肯定不容易,是会者不 难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肯定不容易,是会者不 难

哈哈,,下一个目标是K46?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哈哈,,下一个目标是K46?

不,还是K02

网友L:
嗯嗯,,加油啊,看来你是要搭建一个大的系统啊,,以后向你学习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嗯嗯,,加油啊,看来你是要搭建一个大的系统啊,,以后向你学习啊,

没有啦,我只是玩点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啦,我只是玩点简单的

不要谦虚了啦,

网友:
好长的代码

楼主:
还好吧!函数大小都在要求之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函数大小都在要求之内

哈哈,看的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