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SimpleBLEPeripheral折腾一下午,如何改蓝牙名和mac地址?

楼主(2014-08-31):
折腾一下午 没搞定

网友A:
在SimpleBLEPeripheral.c开头有个数组,里面有Simple BLE Peripheral,竖着写的,很长,很好找,mac地址可以通过flash programmer修改secondary ieee address,写过secondary address之后广播、回应都是走的secondary address(貌似是这样,久了忘了),或者协议栈内直接NV函数修改,这个网上有说的,我没试过,可以自己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impleBLEPeripheral.c开头有个数组,里面有Simple BLE Peripheral,竖着写的,很长,很好找,mac地址可 ...

搞定 谢谢了。
您是位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impleBLEPeripheral.c开头有个数组,里面有Simple BLE Peripheral,竖着写的,很长,很好找,mac地址可 ...

高手再请教一次    只一次
就是
1.这边SimpleBLEPeripheral  我 安卓端手机APP连上他的时候   他有反应 串口connected输出显示,但是我手机发送东西给他就没有反应了,那个范例  接收到数据   在哪里取出来呢?
2.另外  我那个SimpleBLECentral烧写进去    手机发现不了,而SimpleBLEPeripheral  可以发现有没有可能让SimpleBLECentral可以被发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再请教一次    只一次
就是
1.这边SimpleBLEPeripheral  我 安卓端手机APP连上他的时候   他有反应 ...

我也是个去年刚毕业的菜鸟。。。。。。。
没仔细看过SimpleBLEPeripheral这个工程,不过这不是串口透传,你直接发数据包肯定没有相应处理的,隐约记得这个工程是有几个character的,有几个可以操作,具体可以看SimpleBLEPeripheralservice.c(貌似是这个,在profiles里面)里面attribute的读写回调函数和SimpleBLEPeripheral.c里面的回调函数。我的理解主从通信就是从机发送notification或者indication给主机或者主机读写从机的attribute(attribute其实就个数组),手机端我没用过,最直接的上手软件是BTOOL,可以直接与SimpleBLEPeripheral 这个工程进行通信,读写attribute,然后可以在SimpleBLEPeripheralservice.c里面的attribute回调函数里读取或者执行本地操作,比如你从主机端操作一个SimpleBLEPeripheralservice.c的character的值,你可以在回调函数里把这个值从串口输出,这些都需要自己实现。
至于central,那是主机模式,你的手机是作为主机扫描到从机SimpleBLEPeripheral的,两者通信要有一主一从,我的理解要两者通信也是central扫描到手机(手机蓝牙可被搜索的情况下),而不是手机扫描到central,这个可以看看ble协议栈的ROLE说明,主、从、广播、观察,我只用过前两个,其他的我也没用过

网友:
网速差,重复发了,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个去年刚毕业的菜鸟。。。。。。。
没仔细看过SimpleBLEPeripheral这个工程,不过这不是串口透传, ...

好的  谢谢了哈

网友:
mark,BLE4.0

网友:
在SimpleBLEPeripheral.c开头有个数组,里面有Simple BLE Peripheral,竖着写的,很长,很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