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用到一个非门,板上没有,怎么破?

楼主(2014-08-31):
做好的板子,芯片LPC1114,需要对输入时钟方波信号,做下反相,板上没非门,大家有什么建议?今晚就想搞定啊。

网友A:
2N3904或2N7002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N3904或2N7002搞定。

是得要这个,下个板子加上,但是手头没有呀
有用LPC1114搞定的方法不?

网友:
不要求速度可以考虑三极管

修改原因:没看完就发表意见,原来硬件已经定了,抱歉

网友:
搭棚焊,一块洞洞板,想焊什么就焊什么

网友:
只能外接了啊,用运放吧,也可以,做一个比较起就行了,注意输出的幅值

楼主:
翻了下柜子,找出一堆贴片三极管,忽然想问,射极电阻是不是越大越好?功耗低呀。输出够用就行了吧。

网友B:
我用过lpc122x 系列io好像有个输入信号反相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lpc122x 系列io好像有个输入信号反相的功能

我就是有这么个印象才问的 ,但是好像LPC1114上没看到

网友C:
以后重做一块,现在就临时飞个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有这么个印象才问的 ,但是好像LPC1114上没看到

刚看了下数据手册 lpc1114 不带这个功能,LPC122x系列确实有这个功能,坑爹呀

网友D:
程序软取反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软取反行不行?

LPC1114不停处理数据,开了四个中断,已经很忙了。。不想再弄中断,免得到时死机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重做一块,现在就临时飞个器件

现在就这么干了,喝口水,准备测一下。

网友E:
能说说具体原因吗,按理时钟信号反补反相都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说说具体原因吗,按理时钟信号反补反相都差不多吧

提供两路反相的时钟信号,以便两组不同的芯片能同时工作。其中一组要求上升沿触发,一组要求下降沿触发。

楼主:
谢谢大家,弄完了,直接搭棚是今晚的最佳解决方法。

网友:
有些PWM成对输出有相反的,你是直接时钟输出吗?

网友:
如果板上有空间加个单非门电路。SOT23-5封装

楼主:
为什么今晚都是金牌会员给我回复,有段时间不来,大家都金牌了吗?

网友F(2014-10-07):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今晚都是金牌会员给我回复,有段时间不来,大家都金牌了吗?

你又拖大家后腿
话说,三极管的话,如果后面负载很轻,那么集电极电阻大一些是挺好的,不光省电,速度也会好一点。
但是仔细一看,你问的是射极电阻,我就晕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又拖大家后腿
话说,三极管的话,如果后面负载很轻,那么集电极电阻大一些是挺好的,不光省电 ...

如是PNP 管是否就可以了?

网友:
飞吧,最省心的办法,下次改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是PNP 管是否就可以了?

不管啥管子,反相器的话,也是需要一个集电极电阻,而不是发射极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