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检测到WIFI为何输入密码,还是不能使用呢?

楼主(2014-08-31):
我是用电视棒MK809III ,CPU是RK3188 、网卡是AP6210,直接写人家弄好的镜像到TF卡启动的,速度很快,系统运行也很流畅,现在的问题系统各个硬件都很正常,WIFI也能搜到信号(SSID),可是输入密码提示:
Your authentlcation attempt was unsuccessful, Please try again.

网友A:
这是说你权限不够,叫你输入超级用户的密码啊。

网友:
输入 ROOT账号密码

楼主:
搞定了。谢谢上面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说你权限不够,叫你输入超级用户的密码啊。

电视盒子,竟然浏览网页,多任务,那么流畅,哈哈,感觉启动火狐  chrome比win7还快

网友:
它叫你输入的是管理员密码

网友B:
把电视棒当电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视棒当电脑用?

是啊,直接SD卡启动各种系统,一个卡一个系统,启动速度10S

网友C:
看不到英文就应该设置成中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英文就应该设置成中文的、、

我那个镜像是下载别人编译的,不能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