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梅派的SD卡容易坏,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4-08-31):
自己用树梅派外挂了一个硬盘做FTP服务器,系统装在一个SD卡里,平时7X24小时开机,但是过几个月会出现无法访问的情况,检查发现是SD卡分区被破坏,无法读取文件,换过两个SD卡都是几个月后坏,虽然格式化后重新刷入系统可以继续使用,但是非常麻烦,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SD卡都是从亚马逊买的,应该都是正品。

网友A:
http://www.geekfan.net/6283/ 详情

网友B:
是突然掉电的情况下损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geekfan.net/6283/ 详情

非常感谢,我先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突然掉电的情况下损坏吧

应该不是,用一个5V 4A的稳压电源供电的,快两年了,电源还是好的,而且也没有停过电。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这个论坛说过,SD卡的特性,没有好办法。就算用工业级的SLC也不能彻底解决,当然能好很多,我被搞了好多年,现在开始新产品全面上SATA SSD了。

网友C:
嗯,学习学习,这个应该说是树莓派的一个硬伤了。
不过我觉得,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由于树莓派内存太小,频繁并且大量读取SD卡上的数据而由SD卡固件引起的故障,

在论坛上就有网友讨论过这个SD卡系统无法加载的问题,他们最后给出的结论是由于SD卡不稳定导致的,
解决方案是使用Sandisk的黑卡,并且经过测试再用,
测试的方法是编写一个软件向SD卡里写满数据然后将这个数据文件读取出来对比MD5值,擦除、再写,直到写入和读取到的MD5不一致为止,测试出现故障前的次数,用来评估这个品牌的卡能不能胜任。然后买新卡再用。

不过我觉得,还是用USB外挂移动硬盘来保存频繁读写的数据文件,这样的方法最根本,毕竟SD卡的测试不一定能真正找到合适的SD卡,而且说真的树莓派的ram太小了,频繁读写无法避免,还是找个能耐得住这样读写的介质存储数据吧。
推荐文章:
给树莓派挂载移动硬盘或U盘  http://shumeipai.nxez.com/2013/0 ... able-hard-disk.html
用树莓派+移动硬盘+MINIDLNA打造家用媒体服务器  http://www.2fz1.com/?p=374

网友:
还是用SSD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学习学习,这个应该说是树莓派的一个硬伤了。
不过我觉得,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是由于树莓派内存太小,频 ...

问题是树莓派好像只支持从SD卡启动,所以系统文件还是放在SD卡里面的,我想试试只把boot分区挂在SD卡上,其它分区都挂在外接的移动硬盘上试试。

网友:
最近这几年的大容量的SD卡都是TLC,寿命很短,当SSD用坏的很快。
换SSD或硬盘吧……不知道有没有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树莓派好像只支持从SD卡启动,所以系统文件还是放在SD卡里面的,我想试试只把boot分区挂在SD卡上, ...

哎,这就是选博通的芯片比较扯的地方了,树莓派这么火,芯片的底层资料datasheet从来没见公开过,你说树莓派的启动选择,好像还真是只能SD卡启动。
网上找了一大圈也没人提起过这事儿,看PDF压根找不到。啊~ 话说现在树莓派到底火的是什么啊?linux系统!跟你2835有个毛的关系。

没有底层资料,写想个硬件驱动都得依靠那些签了NDA的工程师,可他们真的愿意在这个上面下功夫写驱动又公开吗?不见得。
而愿意折腾的人又不容易取得资料,好不容易取得了,又由于个人公司的限制驱动不能放出去。

cao,就作吧,我估计再出不了多长时间,现在的树莓派指定完蛋。被TI取代,
论做工,论严谨性,论性能,论资料开放程度,论工程师支持力度……我觉得BBblack(AM3358)完败树莓派。但扯的就是没有系统支持!全白瞎了。
所以现在就是缺这么个领导人物,就像树莓派的领导人eben.upton一样,能带领一干人等,把各种linux系统移植到bb上然后推广些自娱自乐的小段子,
这样我觉得bb取代树莓派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LZ那个时候应该就能用到稳定、高效、低功耗、高性能的FTP-ARM服务器了,现在就先用树莓派将就将就下吧。

网友:
启动完了以后,根文件系统挂在 ramdisk,如果还需要其他的文件系统的话,放硬盘好了。这样 SD 卡可以掉电关闭。
SD 卡不能耐受频繁读写操作,时间长了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这就是选博通的芯片比较扯的地方了,树莓派这么火,芯片的底层资料datasheet从来没见公开过,你说树 ...

对,不公开datasheet确实很蛋疼,在树莓派社区看过说说博通只有签署NDA后才能看到datasheet。BBB就好多了,而且还支持Q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