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手问几个硬件安装的问题, 不要笑...

楼主(2014-08-31):
大家好,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四轴相关的一些内容, 起了兴致也想买一个自己装了玩一下. 由于我真的是对这方面一无所知, 东西寄来后就傻眼了,只有零件,一点说明相关的内容都没有, 真的是相当不待见我这种新新手啊.
虽然都是些看一遍就会的问题, 希望有闲有空的网友能给些说明指导. 或者给一些相关资料链接, 关于元件使用的.

就是底座, 电源, 电调, 电机, 机架怎么连到一块的问题.
1. 下面附图中的这种底座是不是可以直接焊上当电路板用的? 如果不能那底板下的小电路板应该是电源和电调的连接板了吧
2. 电源的正负怎么连接出来到外接电路? 电源是T形凹进去的口的, 我试了下附带的T形连接头, 短的一头能插进去但是太松, 长的一头带弯形片的又插不进去,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暴力强塞进去.
3. 电调电源的两头是不是应该直接焊到底座上?
4. 电调的三根外接线与电机是随意连接的吗? 我看过有个帖子里说调换电机转向的时候可以随意交换两根线的位置就行了5. 香蕉头的接法是怎么样的? (因为配套的总共有12对香蕉头, 我估计是连接电机和电调的, 不知道对不对)
6. 电机怎么接到机架上?  零件看起来不太配套, 下面有图
7. 还有飞控的就更不用说了, 飞控的我再多看些资料再说吧

每个电机配套的零件, 有6个螺丝, 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只有四个口, 多了两个什么用途? 那三个黄色的好像是叫香蕉头, 大约知道是连接电源用的. 两个黑色的小卡扣就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了

香蕉头我试着接了下, 公的跟母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叫) 像左边这样连起来比较紧但看起来长度不合适, 像右边这样连起来看着比较合适但是太松了, 一松手就脱落了

电机跟机架不太对应, 附送的螺丝太短, 塞到机架的孔里连头都露不出来. 螺丝只能用来把十字钢架固定在电机上, 剩下两个螺丝就不知道能干嘛用了, 机架也没有跟十字钢板对应的孔...

网友A:
没有必要笑你的。
你在别的地方办的事,遇到了麻烦,却连忙在这里注册并发问。你自己觉得好笑不?

你应当了解自己的。
你不懂,又没有一点动手能力,就先不要说人家没有提供说明等理由。
你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表明你不可能完整、正确描述问题,别人不一定都看到你看过的那些网页,就不要指望别人能够准确回答。
即使正确回答了,你也未必能正确地理解。
这就是现实。

1.把寄来的零件保存好。
2.仔细阅读人家网上的介绍、说明和图片等。
3.有问题,问原始推销发帖当事人。到你购买套件的地方发问才是最好的,你懂的。
4.等你弄明白了,再慢慢试着动手。
5.到那时,你多少会有所收获的。

网友B:
回答问题:1 附图中的这种底座是可以直接焊上当电路板用的(其实仔细看会看到PCB走线),底板下的小电路板的确是电源和电调的连接板。
               2飞控的电源是由电调提供的,T形公插长的一头带弯形片的是用来与母插相连接,插不进去的话,用点力!短的那部分是用来焊接引线的。。
              3 电调电源的两头是直接焊到底座上
              4电调的三根外接线与电机刚组装时是随意连接的,调试时发现电机转向不对再随意更换两条线,即可改变电机转向。香蕉头的接法是连接起来很紧的那种(母香蕉头其实是不穿孔的圆筒,一边深一边浅,深的那边是用来与公香蕉头相连的,浅的那边用来焊接引线)
              6多出的两枚螺丝钉和两个卡扣应该是店家故意给多的,以便日后可以更换。那么短的螺丝钉是用来连接电机和十字架。。楼主这个机架和楼主的电机连接是用不上那个十字架的。但是螺丝钉的确太短,楼主检查下机架包里面有无配有。。规格应该是M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笑你的。
你在别的地方办的事,遇到了麻烦,却连忙在这里注册并发问。你自己觉得好笑不?

我就是想问下怎么把这些东西装到一起, 问题是太简单了些, "乱七八糟"是说是你看不明白吗
然后谢谢老师的教育, 打这么多字也不容易, 您辛苦了. 以后会注意不在论坛发这种RZ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问题:1 附图中的这种底座是可以直接焊上当电路板用的(其实仔细看会看到PCB走线),底板下的小电路板 ...

多谢这位兄弟, 别的不多说了, 5星好评32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问下怎么把这些东西装到一起, 问题是太简单了些, "乱七八糟"是说是你看不明白吗
然后谢谢老师的 ...

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再问这些问题,看来前期的功课没做好啊,呵呵。
组装是第一步;
接下来要给电调做油门校准,过后连上飞控,过后不装桨确认各个电机转向,过后再调飞控的参数,再低空试飞,看现象再细调参数。
不过新手一上来就玩这个,要安全第一位,这玩意实际上是高速切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