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求助】K60开发使用哪种环境、使用哪种库?

楼主(2014-08-31):
STM32开发做的较多,k60除了智能车大赛研究过(IAR+野火库),没怎么深入研究,大家能分享一下如何开发这款单片机吗?飞思卡尔有没有官方的库函数,野火的库函数功能受限制,基本只留了智能车有用的接口。

网友:
记得有个生成代码的软件

楼主:
MQX看起来很厉害!操作系统底层开源吧,入门可以不跑系统吗?就裸跑芯片

网友:
CW+PE
KDS+PE
IAR+PE
MDK+PE
以上均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MQX看起来很厉害!操作系统底层开源吧,入门可以不跑系统吗?就裸跑芯片 ...

开源的,如果你熟悉别的操作系统,用MQX一样很有效率,比裸奔有效率得多!

网友:
直接拜5楼的大神为师!!

楼主:
只用过IAR和MDK,MDK开发过STM32不过基本是裸跑没跑过系统,对实时性的要求极高,顺便求助啥是PE。

网友:
PE就是按你的要求产生代码的软件,而且IAR也支持将pe产生的工程导入,非常方便就是代码看起来复杂。具体版主的帖子有说。

网友A:
IAR和LPLD的库
新版野火的库应该还好用吧,除了一点小bug,官网后面修复了一部分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和LPLD的库
新版野火的库应该还好用吧,除了一点小bug,官网后面修复了一部分代码 ...

用野火库真的好吗?毕竟非官方,不像ST会有一个详细的官方库,感觉非常受限制

网友:
官方sdk离“库”还多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用过IAR和MDK,MDK开发过STM32不过基本是裸跑没跑过系统,对实时性的要求极高,顺便求助啥是PE。 ...

PE简直就是开发神器,只需输入外设、时钟等参数,自动生成配置函数,都不用看寄存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野火库真的好吗?毕竟非官方,不像ST会有一个详细的官方库,感觉非常受限制 ...

这个的话不好说,毕竟野火是为飞思卡尔才出的库,有局限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E简直就是开发神器,只需输入外设、时钟等参数,自动生成配置函数,都不用看寄存器啦。 ...

这么牛,自动生成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自动生成代码

就是这么牛,赶紧用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么牛,赶紧用起来吧。

PE的全程是什么,能提供个下载地址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E的全程是什么,能提供个下载地址吗?

Processor Expert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uery/~query~/c=c201,c201_c173/popularity/0

我用的是CW10.6 自带PE

网友:
mdk+pe,用惯了ke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cessor Expert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webapp/software-center/library.jsp?tid=SwCHbpKIN ...

学习了,下载来看看,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下载来看看,谢谢大神。

大神不敢当,我也是初学,有问题随时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不敢当,我也是初学,有问题随时交流

话说你的10.6破解了吗?百度不到注册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你的10.6破解了吗?百度不到注册机。

CW10.6目前还没有破解办法,只要代码量不上128K 就无需破解。

网友C:
K60已经提供SDK,楼主到飞思卡尔官网找。开发和STM32差不多了,都是直接调用C API,比直接操作寄存器方便多了。

网友:
标记下,感谢分享

网友:
其实感觉排斥PE的原因可能是他的函数生成方式是不是一直固定
如果所有代码不是一个人做而是一个团队的话,共享会不会有问题
至少库不会有问题,大家都调用的一样的东西,库版本一致也就保障了代码的一直,库的个头也好共享
但是PE版本的不同会不会导致最终生成的代码差异?

网友:
不过KDS上的PE已经能够调用SDK库了,这个应该说在避免出现不一致的问题
飞思卡尔也在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简直就是开发神器,只需输入外设、时钟等参数,自动生成配置函数,都不用看寄存器啦。 ...

这个好厉害,有机会试试

网友:
K60好不好用呀

网友:
有时间试试PE

网友:
我没资料啊,纯灌水

网友:
应该是有官方库,但是不全吧

网友D(2014-10-20):
引用 网友C:
K60已经提供SDK,楼主到飞思卡尔官网找。开发和STM32差不多了,都是直接调用C API,比直接操作寄存器方便多 ...

有吗  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能帮我上个链接吗 飞思卡尔官方的API接口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吗  我找了好久没找到  能帮我上个链接吗 飞思卡尔官方的API接口函数

这个是飞思卡尔技术支持说的,我也没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