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osal_nv无法保存 求助!

楼主(2014-09-01):
Zigbee CC2530 使用osal_nv无法保存,求指点!

// NV Items Reserved for applications (user applications)
// 0x0401 ?0x0FFF
#define APP_NV_DATA_START                                         0x0401     // Master key data
#define APP_NV_DATA_END                                           0x0fff
#define APP_BRAINData_NV_DATA_START                       APP_NV_DATA_START + 2
#define APP_TEMPLATEData_NV_DATA_START                    APP_BRAINData_NV_DATA_START + 120     // Master key data
#define APP_NV_MCA_RECORD_START                           APP_TEMPLATEData_NV_DATA_START+(120*5)
#define APP_NV_NEXT                                                       APP_NV_MCA_RECORD_START + 18;

osal_nv_item_init(APP_NV_MCA_RECORD_START,18,NULL);
osal_nv_write(APP_NV_MCA_RECORD_START,0,18,“012345678901234567”);
osal_nv_read(APP_NV_MCA_RECORD_START,0,18,&nvRecordMac);

试用了各种方法,但是使用彷真器查看内存和Flash均无有效值或改变。

网友(2014-10-31):
可以先读写一个byte,再读写多个。主要是这个函数osal_nv_item_init(APP_NV_MCA_RECORD_START,18,NULL),要用对。这个函数的功能是对APP_NV_MCA_RECORD_START 初始化,初始化成功后,返回success.然后就可以正常的读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