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发现许多自制的PLC板,都用LM2596降压出5V或12V ,...

楼主(2014-09-01):
请教下:发现许多自制的PLC板,都用LM2596降压出5V或12V ,输入输出用光耦隔离,但是它们都是共地的,那还有必要用光耦隔离吗?

网友:
但凡这样子的,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然后说明书上可以自吹自擂了!

网友:
这JB就是一二逼做法。

网友:
共地是可以避免干扰的,但要分情况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好不好看结果,如果EMC什么的能过,那就说明这么用有道理,如果过不了,那都是白扯!

网友:
呵呵,表示不懂~

网友A:
一个电源隔离模块十几二十块(IB0505之类),在LZ所述情况下,加不加电源隔离,取决于设计者是否要自欺欺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源隔离模块十几二十块(IB0505之类),在LZ所述情况下,加不加电源隔离,取决于设计者是否要自欺欺人。 ...

未必,现在很多测220V的表,信号地直接接220V测的,不一样稳定的用?

楼主:
现在我看到的大部分都加了,如果元件是正品的话,加起来也要10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必,现在很多测220V的表,信号地直接接220V测的,不一样稳定的用?

“220V的表”是什么概念?跟LZ说的PLC板有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主说的是给板子供电的电源然后经过非隔离的dcdc转换为5V然后给单片机供电,其实这个做事可以的,因为这样的板子一般都是直流24V供电,直流24V一般都是从开关电源出来的,一般情况下是不成问题的,要求高的话加个滤波模块,再要求高单独用一个小开关电源供电就可以了,这其实是吧成本压力给用户了,如果无成本压力的话当然可以用隔离电源模块,如果既无成本压力也可以不计成本且硬件水平很高的话可以自己做个开关电源做到板子上,这样最好了

网友:
只要有通路,有电的联系,干扰信号肯定是要进cpu的,这种设计玩玩就行了,工业应用还是算了吧。

网友:
嘿嘿  你这问题是初学者最常见的疑问了  我也犯过  这里用光耦还有个目的就是电压变换,如果输入端是个24v咋办

网友:
不是吧?我拆过西门子的S7-200PLC输入端和CPU完全没有电气连接的

网友:
共用地的影响应该不大,成熟的方案自有道理,可以做实验验证一下

网友:
没人会用这些自制plc在工业场合吧,

网友:
你一说,我想起来我上次2个电路都没有地隔离,不过抗干扰性也很强么,在200KW的变频器下面运行的很爽啊,不过我下个版本要改下了。心理安慰下。

网友(2014-10-23):
一般CPU要用DCDC隔离一下 比如B0505S之类 当然降压依然可以用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