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有没用过专用的0.1mA-1mA的恒流芯片

楼主(2014-09-01):
大家有没用过专用的0.1mA-1mA的恒流芯片,外围电阻等一个器件都不需要,只要加入输入电压3.3V-6V,能输出0.1mA-1mA的恒流,有没这样的芯片呢?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求购单片机,只要对这它说出需求,自动就能编程,根本就不需要动键盘鼠标

网友B:
用运放自己搭一个就OK了,100uA也不是问题喽,主要电源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购单片机,只要对这它说出需求,自动就能编程,根本就不需要动键盘鼠标

老兄 真有这种芯片,我看到别人的板子有用到,但是 面上的字被擦掉了,一直分析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运放自己搭一个就OK了,100uA也不是问题喽,主要电源纹波!

嗯 谢谢提醒,主要是这个在高温环境,外界多一个器件,就多一分风险,如果找到这个芯片,只考虑它的温度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C:
http://www.linear.com/parametric/Current_Sourc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linear.com/parametric/Current_Sources

好的 谢谢,我在您给的网页仔细找找!

网友D:
ref200 带两路100uA电流源和一路镜像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f200 带两路100uA电流源和一路镜像电流源

谢谢您, 这个芯片真的是很好用啊!!感激!!!

网友E:
2DH   系列恒流二极管

http://baike.baidu.com/view/3119707.htm?fr=aladd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2DH   系列恒流二极管

http://baike.baidu.com/view/3119707.htm?fr=aladdin

哈哈 不错 ,谢谢兄弟,学习到了新的东西,以前没用接触过2DH,好像一个管子就解决问题,强大啊!!谢谢!

网友F(2014-11-13):
用过200MA的恒流源,LT3092.这个有点小贵

网友:
恒压芯片,可以用恒流串电阻解决,参考LM317的恒流电路。
1.25伏特的参考电压,串1K的电阻就可以了。或者用其他滴参考的DC-DC,例如 一些0.6伏特的

网友:
固定100uA的有REF200,可变的没见过

网友G:
2DH不能用。温漂太大

网友:
推荐lm317搭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200MA的恒流源,LT3092.这个有点小贵

嗯 这款也不错, 用电阻比來设定输出电流 ,如果 同一温漂的话,就抵消了,谢谢

网友:
没用过这种芯片!且看别人推荐;

网友H:
是不是激励传感器用的?

用一个单运放+基准搭一个比较好。

LM334等型号的也行,不过便宜的温漂大。

浙江大学一个附属公司以前搞过一种的,不过现在好像买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2DH不能用。温漂太大

不是特别大,驱动LED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激励传感器用的?

用一个单运放+基准搭一个比较好。

嗯 是用来驱动传感器的!
  哦,那可能你说的芯片停产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