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自举升压问题

楼主(2014-09-01):
如图所示,电调中驱动上桥MOS管的自举升压电路,看不明白。请高手详细分析下!不胜感激!
其中C连接MOS管S极,C_UP连接MOS管G极

网友:
感觉这个电路都是错的,
首先,PWM口输入错误
后面放大电路也没有起到自举得作用

网友:
同意二楼分析

网友:
同意上楼

网友(2018-06-20):
这电路图咋画的。。。

网友:
我去,这坟贴还有人扒出来了。
这个图没毛病,输入级是共栅接法,类似bjt的共基接法,用低端能够控制高端信号,同时IO口还不必承受高压。
后面的就是普普通通的自举,没什么好说的吧。
估计楼上说有错的各位只会共射、共源的接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