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自举升压问题

楼主(2014-09-01):
如图所示,电调中驱动上桥MOS管的自举升压电路,看不明白。请高手详细分析下!不胜感激!
其中C连接MOS管S极,C_UP连接MOS管G极

网友A:
c为低时VCC对C10充电,C为高时C10对C_UP供电

网友B:
电路敢再完整一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敢再完整一点不?

就是自举升压电路,你还想要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为低时VCC对C10充电,C为高时C10对C_UP供电

关键不知道那两个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不知道那两个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两个三极管都工作于射极跟随器模式,E极电压约等于B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三极管都工作于射极跟随器模式,E极电压约等于B极电压

跟随器受控于MOS管的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