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 串口猎人,数据可以波形 图状显示

楼主(2014-09-01):
功能强大的你尖叫,看图吧

网友A:
这个软件用过,不过现在很多这类软件在win8 64位系统都不好用了。

网友B:
也是串口助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用过,不过现在很多这类软件在win8 64位系统都不好用了。

w8  没用过  w7  xp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串口助手啊

恩  串口助手很好的东西

网友C:
感觉好花哨,WIN7下能用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好花哨,WIN7下能用撒?

试过可以用的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界面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D:
好东西,比我的好用多了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比我的好用多了感谢楼主

霸气推荐  必属精品

网友:
顶起来,论坛的资料越来越精彩了!

网友:
WIN7能用就好  收下了

网友:
感觉高大上,收下了,谢谢!

网友:
好工具,下载了回去就用用。

网友E:
还可以 以前用过 后来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 以前用过 后来弃用了

有更好的了?

网友:
功能好多啊,收藏了

网友F:
有没有能看被占用的串口发的指令?

网友:
下载了,有空试试效果,谢啦

网友:
高端大气啊~~~

网友:
有没有源代码啊?

网友:
这是匠人的吗?LZ 知道这个是拿什么开发的吗?

网友:
功能确实很强大的感觉 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
好软件  收藏 备用!!!!

网友F:
能不能查看已占用端口发送接受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查看已占用端口发送接受的命令?

下载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分享。值得以后开发上位机作为参考。

网友:
功能好多,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看看win8.1下能不能用先收下谢谢

网友G:
功能越多,限制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能越多,限制愈多。

何以见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能看被占用的串口发的指令?

同问。。

网友H:
用过几次,现在常用的就是丁丁的那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过几次,现在常用的就是丁丁的那个,简单。

丁丁的?那个

网友:
SSCOM3.2,3.3 4.2...

楼主:
这个我也有用过

网友:
这个我也用过

网友I:
谁搞个使用教程就好了.

楼主:
不用谢  应该的,对于你的回复,我十分重视,特此撒了一炮尿,洗了手

网友:
看着不错,下来试试。

网友:
霸气侧露!

网友:
界面看起来功能很强大阿

网友:
有没有TCP类的工具,最近在做这个。

网友:
界面看起来不错,下载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不错,尤其对有协议的数据,发送很方便

网友:
不错,不知道用什么平台开发的,感觉用的是控件类的东西

楼主:
霸气侧漏

网友J:
21id   程序匠人 写的

网友:
界面确实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21id   程序匠人 写的

你知道的太多  少年

网友:
看起来很强大,先收藏了

网友K:
安装使用了,挺不错的。
高级接收显示区能选择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显示就好了。
另外这个软件不支持串口监测,还没找到能用的串口检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安装使用了,挺不错的。
高级接收显示区能选择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显示就好了。
另外这个软件不支持串口监测 ...

版本目前就是这样的,后续出新版本,在长传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安装使用了,挺不错的。
高级接收显示区能选择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显示就好了。
另外这个软件不支持串口监测 ...

试试这个

没用过,但大神推荐。

网友:
谢谢分享,有相关说明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试试这个

没用过,但大神推荐。

这个我下载了,不知怎么的老用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目前就是这样的,后续出新版本,在长传

多谢,这个已经很不错了,在大部分时候都很好用。
另外这个好像不能检测到串口号特别高的,比如COM43就检测不到。

网友:
简单实用  即可    串口猎人mark

网友:
好东东,赞一个

楼主:
东西不错,所以分享

网友:
界面很漂亮啊     收藏啦

网友:
波形显示是怎么弄的,要其他辅助工具吗?而且能看什么样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果断下载了。。。。。。

这个不错的

网友M:
对啊,正需要一个串口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啊,正需要一个串口助手

那赶紧下了,然后说说使用心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赶紧下了,然后说说使用心得。哈哈

网友(2015-01-01):
功能超级强大,启动界面超级无聊,处处显示作者技术高超。

网友:
功能好强大的软件,收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能不能在命令后自动添加回车符?

网友:
更加花俏的串口助手啊

网友:
上班了再下载。串口猎人

网友:
这样可以把以前的串口删除了

网友:
LZ,这个软件开源吗?

网友:
看界面不错,考虑了很多功能!下来试用,谢谢分享

网友:
看界面来的

网友:
速度能到多少?要是还是115200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强大的软件。

网友:
今天才看到,看着很不错,对波形显示比较感兴趣,下来试试

网友:
尖叫一身,还有这个

网友N:
这个软件看似很强大,不过够用就行了,我最常用的就是自己写的,如果有自定义协议简单改改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软件看似很强大,不过够用就行了,我最常用的就是自己写的,如果有自定义协议简单改改程序就可以了{:smi ...

恩是有点花梢

网友:
确实不错,好象我直接能用到。。

网友:
看起很强大,下载了试下

网友:
这个功能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谁搞个使用教程就好了.

这个这么简单,不需要了吧,直接忽略哪些仪表盘。

网友:
看着很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
功能太复杂了

网友:
下载试试,先谢过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