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驱动GPRS模块

楼主(2014-09-01):
1、使用MSP430f149无法驱动GPRS模块
2、已经换用两种GPRS模块,都不能驱动
3、TXD RXD没有接反
4、电源正常

网友A:
1. 请先排查下 149的串口是否配置正常;

2. 电平时否 相同;

3.GPRS模块供电是否正常;

4.控制命令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请先排查下 149的串口是否配置正常;

2. 电平时否 相同;

使用串口让PC与GPRS模块直联是可以的,但是使用MSP430f的串口就是不行啊,真是郁闷了,
并且用示波器测量两种驱动方式的发送信号完全相同,但是MSP430f控制GPRS模块就是没有响应(无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串口让PC与GPRS模块直联是可以的,但是使用MSP430f的串口就是不行啊,真是郁闷了,
并且用示波器测量 ...

用MSP430的串口和PC连接呢?

另外,有米有共地?

网友:
430有没有过232啊,你发的命令有没有带回车啊

网友:
信号线飞个上拉过去。
检查下,你共地了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还是靠百度查到类似的情况,
解决方法:控制GPRS模块,不能使用ACLK,需要使用SMCLK。

网友(2014-10-09):
LZ有成熟的开发板不?我也想学习下GPRS的

网友:
看看电平是否匹配

网友:
gprs电平有可能是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