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 stm32f4-discovery 连接RW009 WIFI模块

楼主(2014-09-01):
使用stm32f4-discovery开发板,硬件连接如下:
uart3 for shell
PD8 --> UART3_TX
PD9 <-- UART3_RX

SPI1 for RW009
1 VCC  <------- 3.3V
2 MOSI <------- PA7
3 MISO -------> PA6
4 SCK  <------- PA5
5 CS   <------- PA1
6 RST  <------- PA3
7 INT  -------> PA2
8 GND  -------- GND

stm32f4-disconvery上面的LDO比较小,WIFI发射时电流比较大,所以单独加了一个LDO给WIFI模块供电。

代码包已修改好IO连接,把其解压到RT-Thread的bsp目录中即可使用。
RT-Thread记得要更新为github的最新版本。

发现这种洞洞板还是挺方便使用的。

网友A:
这个WIFI是工业级的吗,有没有测评性能的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WIFI是工业级的吗,有没有测评性能的数据啊?

评测还在做,会尽快提供。

网友:
这个discovery没有LCD?

楼主:
今天做了一下速度测试,最高可达1Mbyte/s。
TCP connection established.
Packet size  1k bytes:  613.13 KByte/s Tx,  5070 Byte/s Rx.
Packet size  2k bytes:  610.27 KByte/s Tx,  14.69 KByte/s Rx.
Packet size  4k bytes:  743.27 KByte/s Tx,  1132.31 KByte/s Rx.
Packet size  8k bytes:  752.72 KByte/s Tx,  1008.85 KByte/s Rx.
Packet size 16k bytes:  674.45 KByte/s Tx,  1169.22 KByte/s Rx.
Packet size 32k bytes:  702.04 KByte/s Tx,  997.43 KByte/s Rx.

5070 Byte/s Rx.和14.69 KByte/s Rx.是因为PC上面TCP/IP协议栈的 TCP delay ACK 造成的。

网友(2014-12-09):
不知道換成IAR及STM32F429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試了一個多星期,還是沒有搞定。

楼主:
感觉429和407没多大区别,只要调好SPI驱动和中断,应该挺容易的。
您可以把具体问题反馈一下,或联系客服。

网友:
学习下,刚好有个discovery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429和407没多大区别,只要调好SPI驱动和中断,应该挺容易的。
您可以把具体问题反馈一下,或联系客服。 ...

看資料是沒有太大差別,但似乎是很小的差異造成不正常工作。 本以為是spi有問題,但利用discover附的範例測試spi1沒有問題。
就不知是那裡沒有改到。 頭痛中.....

网友:
我也用Discovery F4试试,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hehe,去买一个玩玩才行,抱紧aozima大腿

网友B(2015-01-10):
引用 网友B:
看資料是沒有太大差別,但似乎是很小的差異造成不正常工作。 本以為是spi有問題,但利用discover附的範例 ...

這個問題解決了。

解決的方法很簡單,不要用PA1和PA2就好了。這兩支腳已經被板子上的MEMS用掉了。 改後,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問題解決了。

解決的方法很簡單,不要用PA1和PA2就好了。這兩支腳已經被板子上的MEMS用掉了。 改後 ...

好吧,这个坑我也掉过。。

网友(2015-03-15):
RST  <------- PA3 脚一定要接吗?

网友:
  求解决呀!

楼主:
找个别的引脚来复位也可以的。技术问题可以联系售后解决。

网友:
有没有旧的红色模块,收购一个,RTT官网只有绿色的了。